皮传改480锁尾

楼主(2014-02-12):
我的450皮传机 急给大螺距总甩尾 皮带拉得很紧了 定速92%的油们 最大螺距只调带10度  k8 扭矩补尝调到50% 还是不行 想用480尾管 把尾巴加长些 不知道能不能改善锁尾效果 魔友门支支招吧 还有皮传尾巴没有压带轮和有压带轮区别大吗 特别是飞3d时

楼主:
好不容易发个求助帖 热心的魔友们快来冒泡吧

网友:
据说,如果用原来450的尾桨夹就要用加长尾桨,如果用450尾桨最好用加长的尾桨夹。

楼主:
把酒发表于2014-02-12 19:12:31
据说,如果用原来450的尾桨夹就要用加长尾桨,如果用450尾桨最好用加长的尾桨夹。
我只把尾吧加长  大桨还用原来的

楼主:
小草无依发表于2014-02-12 19:17:36
480皮传很容易打滑,听说的,我没改480
改480的很多 没听说容易滑啊

楼主:
电调花牌 电机 6s xxd  电池 花牌

网友:
加长尾管按原理讲,同样的尾桨克服自旋的力应该更大,是否能改善锁尾还得看尾巴机械是否顺滑,有没得卡涩。

还有锁尾舵机不良的原因要排除。

网友:
皮帶打滑,要上皮帶壓輪!

网友:
看看对转齿、皮带轮是否完好,再把皮带拉紧点试试,

网友A:
皮带已经很紧了,绷绷的,还是看看尾波轴承和尾轴吧,磨损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
大桨转速多少?

网友:
不要把皮带调的太紧,用飞越加长尾桨试试。还有突然甩尾有可能电机扭矩不够,电机齿和大齿盘齿数比降低点试试。

楼主:
12t 直齿  定速91%油门 转速 扭矩应该都够吧  回头把 电调 p和i 增益调大些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12t 直齿  定速91%油门 转速 扭矩应该都够吧  回头把 电调 p和i 增益调大些试试

电机KV 多少啊? 12要是是低KV 转速就不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拧螺丝那端朝下?应该边朝上吧,要不然螺丝容易滑出

嘿嘿 加个QQ吧  你QQ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