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普的BF20L,丝杆间隙比较大,发现丝杆双列轴承的问题

楼主(2014-02-12):
我这个欧普的BF20L,丝杆间隙比较大,XY轴在10-20丝左右.Z轴因为机头重先不考虑.
拆下平台后发现原机每轴都有一个双列角接触轴承,这个轴承可能质量不行,轴向间隙大,好像比普通的轴承还大.

这种轴承是加厚的,XY轴用的型号是3200 RS 外径30,内径10,厚14,比普通的10MM内径轴承的外径和厚度都大.

问问各位这种轴承是不是天生就间隙大还是国产便宜的不行.搜淘宝国产便宜的几块钱,进口的20多元一个,要是进口的间隙小就直接换一个比较简单,光XY轴加滚珠丝杆固定座(90元*2)的成本太高,还要加工侧板等.

要改数控换滚珠丝杆,这么大间隙忽略不了.

网友:
角接触轴承要配对用,单个是有间隙的

楼主:
这个是双列的,里面两排滚珠的,还不如一般的普通深沟球呢.

网友:
用配对浪费了,又不是磨制丝杠,可以普通角接触加间隙片预紧,预紧随意,怕松可以给锁紧螺母上胶水

楼主:
这个3200双列角接触外径30,厚14,同样10内径的普通角接触外径26,厚8.

没法塞下两个角接触.

XY轴都要重做轴承座了.

哪天买个好的双列试试

楼主:
不放心这种轴承,怕就是买P5级高精度的也不行,一开始间隙小用着用着很快就又变大了,精度高的也较贵.

最后买淘宝二手的滚珠丝杆固定座了,THK-FK12,里面二个角接触,精度非常好了,用手感觉不出来间隙

一个连邮费40,还可以,买的两个一个外观有划伤,转着有一点阻滞,有时间拆开清洗一下,不影响使用.

缺点就是要重做轴承座,X轴要弄12-15mm厚的铁,Y轴弄20mm的厚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