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接收机天线断了怎么办

楼主(2014-02-12):
晕啊 刚拆脚架时为了省事 天线还绑在上面没管
结果扯着扯着外面那层皮断了    仔细看了下 貌似内测有圈铜线包裹  是不是意味着OVER了    现在只剩中间一条透明的线
这货好像没单卖的??不会为根线返厂吧

网友:
建议楼主发回让维修人员替你跟换并测试。

网友:
找个懂电子可以修

网友:
返厂吧,图个安心,天上飞的不是闹着玩的,谨慎

楼主:
明天打电话问问

网友:
距离会短哦,

网友:
自己找跟2.4g的天线换上就好了,比如路由器的,或者网上买一根,正好改装下,距离还会增加了!

网友:
自己找跟2.4g的天线换上就好了

网友:
自己修一下吧,没那么神秘

楼主:
已经发回去了 单发接收机还不行 晕死了~
这接收机有单卖的 不过还是确保万无一失 发回去dji的弄吧

网友A:
这个天线没啥距离,换个SMA-IPEX线,增距也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天线没啥距离,换个SMA-IPEX线,增距也好些

请问,这个增距是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