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问,f550电机与电调连接方法,据说有反正。

楼主(2014-02-12):
能给我说说M1-M6电机与电调连接方法吗?
谢谢啦~

网友:
所谓的正反是指电机的正反转。

你可以按照说明书中或者调参中的桨的旋转方向来调节电机的正反转, 如有反向转的对调电机与电调连接的其中一根线即可。

网友:
随便接就可以了。要是电机反向了把电调线任意调换一根

楼主:
接错了不会烧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错了不会烧了吧?

看好了电调的正负极和底板的正负极,还有电池的正负极,就不会烧,放心去搞吧。

网友A:
其實它是三相交流輸出, 三根線隨便接 ..... 不會燒
若反向轉了, 把其中隨便兩根對調, 轉向便會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它是三相交流輸出, 三根線隨便接 ..... 不會燒
若反向轉了, 把其中隨便兩根對調, 轉向便會正常了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