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悬停飞得高容易还是低容易啊

楼主(2014-02-12):
请教各位:悬停飞得高容易还是低容易啊

网友:
个人觉得飞低,高了有视觉差,不好观察。

网友A:
高容易 漂个1米都看不出来

网友:
新手飞高有心理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容易 漂个1米都看不出来

是啊,悬停飞低是很难的,飞得越高越容易,哈哈。

网友B:
低了好飞,1米左右!

网友:
太低有地面效應,比較難控制,一米就可以了!

网友:
重要的是技术,地方不要太小,高度不要太低也不要太高50cm以上,100cm以下对观察桨面有利,有救机时间又不至于大炸。

网友:
多高?多低?

网友:
刚开始一定要找个大于5*5米的地方.错舵还有的救.

网友:
看你是什么直机,大机最好离远点悬停,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了好飞,1米左右!

正解

网友(2014-03-14):
对于新手来说,飞高飞低都不好操控,直机秒炸不商量,高低都一样,先慢慢练习蹭地面蛙跳吧,等对尾悬停稍微稳定了再说,四位悬停的高度不要超过视平线,不要低于50CM以下,练习航线时可以站在一个高台上,飞机在底部飞行,随时可以提高高度和航线的准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