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电流电压传感器如何设置

楼主(2014-02-12):
我这样选择的。。但是我的电池电压的值貌似有点问题。。。我把电压值改到的11V。。但是觉得有点不对。。是3S的 2200MAH的电池。。。

网友:
看楼下解答

网友:
我呀看楼下!!!

网友:
不确定的选项就一个一个试,哪个显示正常了就用哪个,主要是传感器那儿要多试试,如果你的传感器不带电源输出那么就肯定不是现在你选的那个3DR电源模块

网友:
测量的电池电压是要自己填的

网友A:
升级后就中文了

网友:
传感器选Other,在校准部分的的测量的电池压输入您的实测值。

网友:
你是带电压输出的电流计吗?
是的话传感器可以用4#,自动调好,但是有一点点误差,我的是0.3V左右。
当然你想精确一点的话,可以把传感器设置成 other 然后自己校准电压。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求问,与LZ同样的配置为什么电流没有指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