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六轴,问点问题

楼主(2014-02-12):
先报下配置
电机是双天5015,390KV六个
电调是好盈铂金30A六个
飞控是玉兔二代
机架是飞越690S加长的机臂和脚架,加长后轴距达到了800
控是天九
桨是飞越1555碳桨
电池是4000毫安6S
起飞重量3.6KG左右

我想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我解锁飞控之后,油门才给到10%左右六轴就有点快要离地了,也就是说,解锁之后轻推油门电机应该是慢速旋转,而我的是刚推油门电机就转的飞快

网友A:
关注老乡的机机,俺玩过玉免二代,装在四轴上用过,没出现过楼主所说的情况。

机子其它配置都不错,为什么选这个飞控呢,这个飞控装在四轴上飞很贼。

网友:
换个NAZA-LITE的主控呗,又不贵

网友:
没有用过玉兔…但是我自己觉得这个应该在参数里可以调…

网友A:
兄弟,我想起你来了,长春绿园的,这个六轴应该配个稍好点的飞控。

网友B:
是不是切到3D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老乡的机机,俺玩过玉免二代,装在四轴上用过,没出现过楼主所说的情况。

机子其它配置都不错,为什 ...

呵呵,这个飞控是朋友的,我装上飞着试试,还没想好用什么飞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切到3D模式了

我只把自稳和锁定航向打钩了,其他的都没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想起你来了,长春绿园的,这个六轴应该配个稍好点的飞控。

我是借朋友的玉兔来耍耍,因为以前玩过玉兔,比较熟悉,明天要是还弄不好就弄个V1试试

网友C:
要炸的前奏了  居然用玉兔   想好好飞果断飞控

网友D:
玉兔二呀
嗯嗯 要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炸的前奏了  居然用玉兔   想好好飞果断飞控

玉兔是借来的,还没想好用什么

网友E:
很棒的机器,请教下 图上圈内的两碳纤杆之间的距离是多少毫米?12mm金属硅胶减震座组螺丝孔是多少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玉兔二呀
嗯嗯 要頂

谢谢帮顶,关键怎么还是没人帮我解决电机怠速灰常高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棒的机器,请教下图上圈内的两碳纤杆之间的距离是多少毫米?12mm金属硅胶减震座组螺丝孔是多少毫米? ...

具体距离多少我也没量过,挂载杆的直径是10MM,我的挂载件是买的飞越的挂载套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具体距离多少我也没量过,挂载杆的直径是10MM,我的挂载件是买的飞越的挂载套件

网友:
这个布线可以的

网友:
楼主:请问一下,是不是某宝上卖的飞越16MM  3K的323  333这种管,?

网友:
你电调做了油门行程校正没。

网友:
等炸鸡视频呢

网友F:
第一,油门曲线可调,进入天9菜单即可调油门曲线
第二,拿出电调说明书将电机启动方式调整为柔和启动
第三,电调刹车也要调整为无刹车

网友:
你的布线很危险吧,会对主控造成干扰吧?不建议用这种布线方式。

网友G:
玩过玉兔的告诉你:请让飞控远离电调电线等有关动力供电的设备。不然有你好看。(这句忠告与LZ问题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玩过玉兔的告诉你:请让飞控远离电调电线等有关动力供电的设备。不然有你好看。(这句忠告与LZ问题无关。) ...

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油门曲线可调,进入天9菜单即可调油门曲线
第二,拿出电调说明书将电机启动方式调整为柔和启动
第 ...

第一,控的油门曲线没问题
第二,电调我用接收 挨个试的没问题,就是连接飞控有问题
第三,电调都是出厂的设置,从来没有调过

网友:
我玩过玉兔一代飞控,玉兔的是解锁后电机就一直转,转速随油门大小变化的,悬停了,电池电压下降,油门需要逐渐加大。其实这个模式让多旋翼高空***下降,快到地面后油门稳住。DJI的NAZA飞控就不能这样操作。

网友:
我不想说什么,就是这线走成这样子很晕啊 建议

网友:
好整齐 哦

网友H:
无疑是电调和控没校正好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无疑是电调和控没校正好的问题~

我把电调的信号线从飞控拔下来,直接连接接收机,推油门怠速正常,通过飞控就不行,怠速非常高,但是可以飞起来,很平稳

网友:
玉兔不会让你失望 我也玩过一段时间玉兔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很棒的机器,请教下图上圈内的两碳纤杆之间的距离是多少毫米?12mm金属硅胶减震座组螺丝孔是多少毫米? ...

楼主说了是飞越的机架,飞越的机架那个挂云台的碳管中心距离是6CM,10MM碳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控的油门曲线没问题
第二,电调我用接收 挨个试的没问题,就是连接飞控有问题
第三,电调都是出 ...

没说有问题,我说调试。

网友:
正常 每个人的感觉不同  你买个1000kv的就知道什么叫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说了是飞越的机架,飞越的机架那个挂云台的碳管中心距离是6CM,10MM碳管

谢谢大哥指教

网友:
刚装了一个690s也是玉兔飞控,试飞锁定航向有点问题,可能是罗盘受干扰了。

网友:
电调远离飞控吧

楼主:
已更换NAZA M V1飞控,飞行很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电调的信号线从飞控拔下来,直接连接接收机,推油门怠速正常,通过飞控就不行,怠速非常高,但是可以 ...

电脑连接飞控,再在电脑上调校油门行程看看

网友:
想知道轴距加大到800你现在的留空时间有多少。

楼主:
电机动力太强,我没挂云台相机什么的,起飞重量3KG左右,用1555碳桨,有点动力过剩,具体飞行时间还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