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新人想知道fpv飞丢的概率有多大?

楼主(2014-02-12):
如题,新人入了一个柏通800mw 1.2g 图传,欲用天六二代控控制,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呢??

顺便问问各位老鸟一般来说FPV飞丢的概率有多少?平均多少个起落会飞丢?还有想听听各位飞丢的经历

(请勿再发类似图片,谢谢合作,斑竹留)

网友A:
结局就是干扰飞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局就是干扰飞丢

真的吗?为什么

网友B:
1.2G和2.4G存在倍频关系。会干扰。
如果用1.2G图传,2.4G控必须装433。72M的就不用装,但是72M的距离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G和2.4G存在倍频关系。会干扰。
如果用1.2G图传,2.4G控必须装433。72M的就不用装,但是72M的距离不 ...

为什么2.4g遥控器和2.4g遥控器不会干扰?1.2g图传和2.4g接收机会干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2.4g遥控器和2.4g遥控器不会干扰?1.2g图传和2.4g接收机会干扰?

遥控器是对了频的,  1.2G和2.4存在倍频关系

网友:
用433吧。我喝醉了

网友:
丢过机的路过,损失6000  ,因为没电返航

网友C:
图传加个1.4G滤波器应该会好点。。 以天六二代   也就那么点范围  多找找总能找到

网友:
干扰遥控干扰gps

网友:
装个飞控就能自己回家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图传加个1.4G滤波器应该会好点。。 以天六二代   也就那么点范围  多找找总能找到

我KT机都飞丢了,你以为没人捡么?我哭

网友:
飞的越远,越容易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是对了频的,  1.2G和2.4存在倍频关系

我刚刚测试了一下,8个频点1040 1080 1120 1160 1200 1240 1280 1320 ,发现1320的干扰性最小,1040的干扰最大,请问这是为什么?理论上来说应该频率相差越大干扰越小才对啊

网友:
任何模型飞机都有飞丢的可能,除了静态,无固定概率

网友E:
技术不到家就是100%,
技术到家就是9.48267%。

网友:
呵呵飞丢损失就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KT机都飞丢了,你以为没人捡么?我哭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技术不到家就是100%,
技术到家就是9.48267%。

你是怎么做到精确到小数点后5位还能加一个百分比

网友:
说72m距离不够的我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怎么做到精确到小数点后5位还能加一个百分比

答:纯忽悠你,很显然。

因为任何机构没法统计全世界玩fpv的哥们丢了多少机,是飞多少次丢的,那怎么回答概率??

网友G:
我是楼主发表于2014-02-13 16:36:03

我刚刚测试了一下,8个频点1040 1080 1120 1160 1200 1240 1280 1320 ,发现1320的干扰性最小,1040的干扰最大,请问这是为什么?理论上来说应该频率相差越大干扰越小才对啊
首先好奇你怎么测的干扰。回答你的问题,1.2G对2.4G的干扰是由于二次谐波引起的,简单说就是2个1.2G加起来等于2.4G,所以干扰最大的频点是最接近遥控发射频点一半的位置。

网友H:
首先 天6这个控就不行  FPV至少都需要飞控才能远航的  要么就失去了FPV的意义  建议楼主上个U2S和 433 上天地飞8X  这是最基本的配置 包你爽飞5KM以上吧

网友I:
飞航模遵循严肃 严格 严谨的精神。剩下的运气是属于上帝的,FPV只要严格控制设备系统的可靠性,一般问题不大。话说,飞FPV就要有丢机的觉悟~几万的配置飞丢的大有人在,运气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好奇你怎么测的干扰。回答你的问题,1.2G对2.4G的干扰是由于二次谐波引起的,简单说就是2个1.2G加起来 ...

我是把两天线贴一块测试的,频率最高的时候接收机没怎么失控,频率最低的时候不仅失控而且还抖舵,其他段频率就是纯失控,不抖舵,故瞎猜频率最高干扰最小,频率最低干扰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首先 天6这个控就不行  FPV至少都需要飞控才能远航的  要么就失去了FPV的意义  建议楼主上个U2S和 433 上天 ...

刚入fpv也不敢一下子上太多设备,目前打算先500米内操控熟悉熟悉,以后肯定是得上433 或者功放,而且图传还得用dji最新的dsss技术图传。不过你说的u2s是何方神器?是淘宝上的那个自拍神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飞航模遵循严肃 严格 严谨的精神。剩下的运气是属于上帝的,FPV只要严格控制设备系统的可靠性,一般问题不 ...

设备都是不靠谱的,靠谱的是人的谨慎态度,凡事皆事在人为,脑子里多长点心就好

网友:
曾经12公里外飞丢,凭借图传的定向天线又找回的路过,不是看技术是看运气!楼主起飞前卜一卦,看下凶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