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几年前做的电滑

楼主(2014-02-12):
几年前美工刀切的(那会儿工具不行)的电滑,发个贴,论坛起到保存图片的功能
传统工艺,GUPPY滑翔机网上下载的图,用PS算好尺寸放大,去打印店打全图

图纸剪开,描在轻木上

美工刀刻

楼主:
补充一下
半年后炸坏了改的上单翼

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尸骨无存了

网友:
机子的最终下场

网友A:
洛克希德的英文你拼错了,是H不是N

网友B:
挺佩服手工刻的哥们,我刻过一次磨得满手泡。

网友:
厉害啊 手工达人

网友:
拥有此等手工的是神非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洛克希德的英文你拼错了,是H不是N

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C:
楼主好手艺,现在还做飞机吗?请问楼主手上还有没有其它型号的木机的图纸?

网友:
不想玩木机  因为木机在我手里准炸烂

网友:
guppy孔雀鱼
很漂亮的一架飞机

网友:
你保存的不是图片是历史啊。

网友:
楼主不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手艺,现在还做飞机吗?请问楼主手上还有没有其它型号的木机的图纸?

不记得了,网上有的下
或者用《航空模型》里面的插页去打印店放大
以前我用A4纸拼的,有点麻烦。大型的打印店可以出A0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佩服手工刻的哥们,我刻过一次磨得满手泡。

用轻木,很软的
过去泡桐是比较难刻
不过现在有雕刻机了,随便什么木都不是问题

网友D:
您好!电子版的图纸是按多大的比例放大的?A1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电子版的图纸是按多大的比例放大的?A1的吗?

量一下图上尺寸,和实际对比,扫描以后需要放大几倍在PS里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记得了,网上有的下
或者用《航空模型》里面的插页去打印店放大
以前我用A4纸拼的,有点麻烦。大型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轻木,很软的
过去泡桐是比较难刻
不过现在有雕刻机了,随便什么木都不是问题

用雕刻机加工成本太高了,用激光切割机加工成本会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