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0和680的感度是多少,飞越狗台怎么调参?

楼主(2014-02-12):
飞越650和680的感度是多少?求大神赐教。。。
飞越狗台怎么调参  ?有视频最好

网友A:
每个多轴重量和桨大小不同参数也大不一样,正常情况150-170之间。
飞狗可以连接调参线上电脑调。

楼主:
浆是1238的   狗不会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多轴重量和桨大小不同参数也大不一样,正常情况150-170之间。
飞狗可以连接调参线上电脑调。

浆是1238的   狗不会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