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会不会发一个类似sky-hero y6的六旋翼飞机

楼主(2014-02-12):
sky-hero y6一举解决了多轴速度不够快的问题,如果大疆发一个类似的飞行器,配上E600,所向披靡了吧。

网友:
好看 美观  不知道性能如何

网友:
造型酷,喜欢

网友A:
速度快有什么用?航拍用得到?

网友:
就是 速度块有什么用 爱速度就去玩滑翔机

网友:
这架子蛋疼的就是电机安装孔位受限制,不能随意选择安装马达,不能安装大功率马达,可惜了

网友B:
没明白,这货怎么解决的多轴速度不够快的问题?

网友:
最蛋疼的是那离谱的空机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速度快有什么用?航拍用得到?

飞的越高就要飞的越快,航拍运动才见效
飞的快,必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这货怎么解决的多轴速度不够快的问题?

多轴一直速度不慢的, 另动力强就速度快. 6轴有优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多轴一直速度不慢的, 另动力强就速度快. 6轴有优势.

要想让多轴平飞速度快,目前只有一种方法被使用了,就是使用高转速大螺距的动力系统,并且让飞机保持较高的载荷水平来进一步提高螺旋桨转速,这样飞机获得倾角后便可以飞的更快。还有个办法目前还没人用,就是加助推器的多轴。

网友D:
精灵20米/秒还不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精灵20米/秒还不快啊

那是 DJI 限制了,你把飞控换了就快了。

网友:
最好时速140码 这还不够快?轻松上90码……

网友:
第五阶层的电影中有一个镜头就是这个飞行器的广告

网友:
这货450mm轴距,750g的空机架重量,不知道你们都知道吗?这就是一坨……

网友:
速度快了,机体震动导致的云台画面震动很难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想让多轴平飞速度快,目前只有一种方法被使用了,就是使用高转速大螺距的动力系统,并且让飞机保持较高 ...

难道您的涵道多轴是用涵道助推用?

网友:
市场需要,DJ就会研发,这主要看市场有多大的需求咯

网友:
都是不谈空气动力学 只谈动力万能说的 模友啊,唉,高速飞行 气动震颤 跟 云台相机工作环境是相冲突的,不从根本原因下手 在这里瞎讨论 动力大小的问题。纯粹是耍流氓

网友(2014-09-21):
引用 网友A:
难道您的涵道多轴是用涵道助推用?

我们试过了,没多大用处。用70MM涵道推F450的四轴,还不如直接让飞机产生倾角加速来得快。而且,涵道加速特别耗电。电老虎啊。

网友:
飞的快,炸的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