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练习悬停的时候飞机怎么会倾斜

楼主(2014-02-12):
模拟器悬停
仅升降舵 怎么飞着飞着就侧了?
这是正常现象吗?

此图

此图

网友A:
控没校好。控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没校好。控有问题。

空应该是没问题的  飞真机就没问题  我用的14SG   而且这个倾斜是在大约五分钟的样子才出现

网友:
maxdos163发表于2014-02-12 23:52:10

空应该是没问题的  飞真机就没问题  我用的14SG   而且这个倾斜是在大约五分钟的样子才出现
控与软件重校一次…

网友:
好熟悉的模拟器

网友:
是凤凰吗

网友:
好熟悉的飞机

网友:
直接所有舵面练习啦。分开练习干嘛又不是小孩子

网友:
模拟器的一个BUG,练着练着是会自己慢慢斜过来的,建议你还是所有通道一起练习吧

网友:
好像是程序设计问题,我的对尾起飞,像左偏,要副翼校正。俺的是凤凰。

网友:
呃,平衡状态下直升机是有一个左副翼的偏移量,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情况

网友:
估计是风的问题。

楼主:
模拟器里没有设置风,我估计是系统里 设计的一个飞行姿态

网友B:
目测飞的是有副翼的,换无副翼的来飞无风情况下不会出现此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飞的是有副翼的,换无副翼的来飞无风情况下不会出现此问题吧

这个就是无副翼的

楼主:
是的 凤凰

网友:
模拟器里没设置好吧

网友(2014-03-18):
直接各种通道的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