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8DUO刚刚到手发现风扇不会转求大神指教下

楼主(2014-02-13):
东西刚刚到手版本没升级是2.11不知道各位大哥用的是什么版本  风扇开机稳定设定30度 可是显示屏显示温度到了67度 那绿色标志都满格了风扇还没转下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版本固件的原因导致还是什么请各位大哥指教下

网友:
联系卖家或者厂家售后

网友A:
308开机时风扇会转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8开机时风扇会转一下吗?

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8开机时风扇会转一下吗?

鹰王,4010DUO现在有卖吗?我想买一台,PM个TB链接吧

网友:
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啥问题呀,说说呗

网友:
延时 发重复了 删

楼主:
充电的时候温度达到了风扇转的温度 但是风扇不转 解决不了 现在退给卖家 和他换一台

网友A:
308本身的问题。正常开始时308会对风扇系统做一个自检,如果开机时风扇不转一下就是这个系统有故障了,要返厂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8本身的问题。正常开始时308会对风扇系统做一个自检,如果开机时风扇不转一下就是这个系统有故障了,要返 ...

退给卖家了叫卖家换一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退给卖家了叫卖家换一台了

没事,他不给你换我给你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他不给你换我给你换。呵呵

网友:
可能风扇的插头松了.

网友(2014-04-18):
也想入台308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