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慢慢提高,尾巴快的左右摇摆!

楼主(2014-02-13):
用的还是山寨控
陀螺仪
:GP750
还要调整什么?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29&extra=page=1

网友B:
除了减震外,也可能是陀螺仪感度高了,调低试试。

网友C:
金鱼尾啊,一是检查震动,二是降低感度

网友D:
十步教你消除金鱼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