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求助?有关舵机电机输出值的疑问?

楼主(2014-02-13):
在地面站看参数时发现的,求教下各位大大,这是油门最低位的值,输出值一样 ,推油门后的值 ,但是当我打了副翼后就出问题了,打左回中后,电机1.2的值不一样了,回中后1比2要多90左右 ,打右后又是2比1多 ,只有油门回到最低,再打油门1.2电机变化才会一样。这正常吗?

网友A:
正常啊,只要输入正常就行了。输出的话飞控会根据飞行模式和姿态做补偿的,况且您的机机还趴在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啊,只要输入正常就行了。输出的话飞控会根据飞行模式和姿态做补偿的,况且您的机机还趴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