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taba14SG如何与兼容接收机frsky Tfra-6对频??

楼主(2014-02-13):
新买了14SG,与兼容接收机对频时出现无法对频情况。
操作步骤是
1。关闭所有电源。
2。用牙签按住接收机小纽,通电,接收机红灯常亮。
3。打开控,调整到LINK进入正在对频频状态。
4。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对不上频

网友:
我也刚买了个FrSky 兼容2.4G Futaba FASST 7通接收机TFR6 还没到,不知道会不会也出现这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A(2014-08-04):
进14SG的LINKAGEMENU菜单,system选项,将14SG模式转换成为FASST-MULT制式。然后开控,按住frsky Tfra-6 接收机的F/S 按键并接电源。当接收机上的红灯灭,绿灯长亮时,说
明对码成功。

网友:
我的TFR8SB是这样对码成功的

网友B:
先開控,再按著接收機的對頻掣(不要放開)再接通接收機電源,幾鈔後等接收機LED變成綠色, OK.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14SG的LINKAGEMENU菜单,system选项,将14SG模式转换成为FASST-MULT制式。然后开控,按住frsky Tfra-6 接 ...

应该是没改FASST-MULT制式,调到这个制式就行了。

网友:
据说调成成为FASST-7CHT制式也可以,我都用的8通接收机,没试过7通道模式,改天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開控,再按著接收機的對頻掣(不要放開)再接通接收機電源,幾鈔後等接收機LED變成綠色, OK.

请问一下 14sg可以和FS-R6B兼容吗  新手不能发帖提问在这问一下  对频的时候调整到7CH模式  可是7CH模式的时候 屏幕上没有LINK的选项,这种情况下怎么对频,求高手解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 14sg可以和FS-R6B兼容吗  新手不能发帖提问在这问一下  对频的时候调整到7CH模式  可是7CH模式 ...

可以,對頻請跟在這頁5樓上的方法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