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 11.1v 2200mah 8c 能飞好小子吗?

楼主(2014-02-13):
我有一块11.1v 2200mah 8c 锂电 能作为航模动力电池吗?

网友:
8C的,还是做控电或者图传用电算了

楼主:
本来买的是用在乐迪10通控上的。乐迪换成FUTABA 14SG 电池用不起来了。可以改T头用在监视器上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买的是用在乐迪10通控上的。乐迪换成FUTABA 14SG 电池用不起来了。可以改T头用在监视器上吧?

可以

网友:
这个号称8C的控电,实际放电能力为2C-4C,飞好小子肯定废了

网友:
放电不够, 飞不起来

网友(2014-03-15):
控电不能飞

网友(2014-04-15):
拉起来应该没问题吧,用的时候尽量不要把油门拉足。

网友:
看机子状态,也看飞行技术,赖机、新手恐怕不行。

网友(2014-06-13):
小手一抖,学完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