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FPV续航怎么解决?

楼主(2014-02-13):
我打算用 华科尔的 QX350
FPV
我还需要什么装备?续航怎么解决?飞1个小时的成。

网友A:
你是打算连续飞一个小时吗……

网友B:
现在飞不了一个小时哦,半小时差不多

网友C:
一个小时,你可能得努把力了……

网友D:
一般情况飞一个小时不可能的,好像之前有帖子说最长飞了40多分钟,人家是在房子里测试的悬停,没有风,不做机动的,也没带什么载荷,实际PFV不能的够这么长的,除非长航时远距离用固定翼,灵敏小空间,航怕也难怪多轴最好,想要都兼顾也可以,就玩油动直升机,好像1个小时差不多,不过要玩大的,小的油动直升机好像也没这么长的。楼下接着说。

网友E:
学习了,续航是个问题

网友F:
一个小时,电机顶得住吗?

网友G:
可以飞一个小时的电池就由LZ来研发了!~

网友H:
我的小机机仅能飞18分钟,感觉已经够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