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2 校准的问题 客服 或者 老鸟们帮看看!!请教。。

楼主(2014-02-13):
精灵2 校准的时候  平转360度 可以 但是竖转的时候 不能太竖啊  要不云台就会嗡嗡的响 !这个问题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竖转的时候竖的不太直可以吗?算校准成功吗   如果竖太直 云台就会卡死  没反应!~~~

网友A:
在校准时,可将云台的8pin线先拔下来。待校准成功后再插回去重新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校准时,可将云台的8pin线先拔下来。待校准成功后再插回去重新上电。

拔下来太难了  安上去更难  云台贴飞行器底部太近 没有拔线的距离啊

网友A:
您也可以直接校准,h3-2d在超过角度后会自动卸力。校准完成后重新上电即可。

网友:
沒差直接校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也可以直接校准,h3-2d在超过角度后会自动卸力。校准完成后重新上电即可。

飞行器竖到一定程度 云台就会嗡嗡的响  就跟齿轮摩擦一样  这样的现象不用管它吗?

网友:
您将飞行器竖直后云台还会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校准时,可将云台的8pin线先拔下来。待校准成功后再插回去重新上电。

在校准时,可将云台的8pin线先拔下来。待校准成功后取下电池再把8pin线插回去,然后重新上电。

楼主:
DJI技术支持5发表于2014-02-13 14:09:41
在校准时,可将云台的8pin线先拔下来。待校准成功后再插回去重新上电。
现在有帖子说你是骗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有帖子说你是骗子…………

哪里说我是骗子?

楼主:
DJI技术支持5发表于2014-02-17 08:55:24

哪里说我是骗子?
上次看到一个贴纸 说你让他返厂邮的地址不对 还说这个号本来是个中将……现在是个小号……你可以查查是哪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