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传统接收机模式连接minivbar,上电自检完快闪跳舵。

楼主(2014-02-13):
RT.
新建直机模型,选择十字盘类型为HR3,
选择接受模式为传统接收机,
确定连线正确。

上电后自检,自检完 mini vbar快闪,三个舵机规律性上下跳舵。 重新新建了vbar程序也不行。

网友:
14SG新建直机模型,选择十字盘类型为HR1 !

网友A:
vbar 在控上的  斜盘模式  请 使用  H-1  ,  谢谢。

网友:
这里调好没?
没调好自检是不过的,特别是摇杆的中位。

网友:
還是那麼複雜的!

网友:
高端东西都比较复杂,要不怎么高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ar 在控上的  斜盘模式  请 使用  H-1  ,  谢谢。

就是这个问题 选择h-1 就ok了。谢谢大家

网友:
VBAR和MB十字盘模式都要选择H-1

网友(2014-08-25):
我一路以为选HR3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