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a2212 1400kv 配多大的浆合适 7-5怎样

楼主(2014-02-13):
推重比怎么算

网友:
7~9都可以

网友:
8043  9047
都可以
9寸电流会大,基本上属于超频使用,会减少电机寿命,但是拉力比8大很多很多

网友A:
我在機子上測試過, 8X6 電流太大,電機不安全,除非起飛後不用全油門,2212/1400KV 我認為最好用8X4或7X5槳,實際使用時覺得7X5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機子上測試過, 8X6 電流太大,電機不安全,除非起飛後不用全油門,2212/1400KV 我認為最好用8X4或7X5槳,實 ...

谢谢!就整75 84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整75 84了

我一直都用的是9050桨,包括直桨和折叠桨,30 A电调,从来没有烧过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都用的是9050桨,包括直桨和折叠桨,30 A电调,从来没有烧过设备。

haha 问题 我做背推的 空间只能用7系列的

网友:
APC 7×5E?那是非常合适的配置,兼顾了力量和速度,同时电流很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