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地下室小炸

楼主(2014-02-13):
大家帮我分析下炸鸡的原因,话说精灵的浆质量还真不错,炸了好几次都没什么问题
自己初步估计在下降快接近到地面的时候机子不平,导致落地后油门还没有全收的时候机子以为还在空中,自动调平使另两个接近地面的螺旋桨加速旋转

网友A:
怎么还来个滑行降落啊哥们 当固定翼呢! 垂直点就好了

网友B:
真是滑行降落啊

网友C:
离地太近小心地效

网友D:
地效,估计这次炸鸡是由于操作的不熟练,油门掌握不好,和地效导致的,。最后,。干嘛学人家固定翼降落

网友E:
呵呵,落地时,估计你用了“掰杆停机”操作!正确的“掰杆停机”是:必须先将油门直拉到底再进行“掰杆停机”!切记!

网友F:
楼主,初步判断为人为因素导致炸机,在降落过程中,飞机接触地面后便可直接油门收到底, 确保油门在收到底后,再进行掰杆操作。

网友G:
楼上的表示对这个标题很无语

网友H:
降落的时候离地面还有十几公分直接油门到底这样就可以避免了。

网友I:
最后啪啪啪的声音 让LZ心痛了哈 ,地下室不要开GPS模式,还有快闪红灯都提醒你电压不够了 你还继续飞,降落的时候操作问题 多练练

网友J:
垂直降落就行了,而且降落不能太着急,要缓慢

网友K:
需要多联系,在地下室用手动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