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悬停怎么练的

楼主(2014-02-13):
我是凤凰模拟器,打开悬停训练,“打开所有通道”,“后面”练了几天,发现几个问题:
1、台式机比笔记本快,台式机飞机速度很快,不太容易控制,而笔记本比较慢,所以好控制。
2、进入软件直接飞行的界面速度比悬停训练好控制,速度慢而且响应也不是象训练这么敏捷
不知道这是否正常,

1 大家悬停训练练到什么程度飞真机就不炸机,可以停住真机了。
2 大家在直接飞行的界面里如何控制高度的。我想控制在3米高度,但是油上一格就飞到天上,下一格只能贴着地,所以不断加油减油,真飞也是这样的吗?。。。

网友A:
真飞情况更复杂,我模拟器练了10天,対尾不摔了。飞S  CP,02S都还小摔。真飞会有机子的因素,现在我的S  CP油门要到85%才有起飞感,90以上才起飞,感觉很没力量

网友:
1、练出条件反射就可以上真机了,就是说你不再去想往哪个方向修舵,而是自然而然的做出正确的操作。
2、建议遥控器油门通道不要使用一格一格的定位块,而换用平滑的阻尼块,这个需要拆控换,本来遥控器的分辨率是很高的,操作会很细腻,那种一格一格的定位块很坑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飞情况更复杂,我模拟器练了10天,対尾不摔了。飞S  CP,02S都还小摔。真飞会有机子的因素,现在我的S  CP ...

经常看到有人说对尾,不知是什么意思?

网友A:
飞机的尾巴对着自己,就是你的鼻子,对着飞机的屁股,就是这意思,然后练成功后,练飞机的头对着你的鼻子方向,然后是2个侧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的尾巴对着自己,就是你的鼻子,对着飞机的屁股,就是这意思,然后练成功后,练飞机的头对着你的鼻子方 ...

谢谢,我现在就在练对尾

网友:
飞机起来之后打微舵,慢一点。

网友:
模拟器先练  先;练对尾

网友:
我想控制在3米高度,但是油上一格就飞到天上,下一格只能贴着地,所以不断加油减油,真飞也是这样的吗?。。。

同问啊,这个是这样不断加减油吗?

网友:
学些知识了

楼主:
对尾练到不用思考了,KK还是炸机,继续练。。。。

网友B:
难度大点好  这个不是游戏而是连续  要是很好控制怎么去的到联系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