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航拍术语请教

楼主(2014-02-13):
云台:三轴和二轴有什么区别,无调和可调,带板和无板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云台的价格差异这么大同样两轴不到一百元到上千元区别在何处。
图传:200W,到1000W 是不是主要讲发射端的功率,越大距离代表越远,耗电越大,接收端都是一样的。
摄像头:微单,山狗,狗2,狗3、鹰眼具体是指什么型号,有什么区别,普遍的卡片式的数码相机可以挂到飞机吗?

网友A:
第一个 三轴  是 3个轴可以转动  水平  俯仰  横滚    带板  是带陀螺仪的控制板

图传 200   1000是功率   大的代表距离远  这里还分1.2G跟 5.8G  这个是频率  1.2G的优点距离远   5.8G  是信号好

微单,山狗,狗2,狗3、鹰眼  这个你可以淘宝搜下 看下参数看下!!

卡片机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 三轴  是 3个轴可以转动  水平  俯仰  横滚    带板  是带陀螺仪的控制板

图传 200   1000是 ...

谢谢!!!

网友:
云台 不解释
图传 不解释
摄像头:微单,山狗,狗2,狗3、鹰眼具体是指什么型号,有什么区别,普遍的卡片式的数码相机可以挂到飞机吗?
   答:都可以挂到飞机上 只要你飞机动力足 你也可以上去

网友:
普及一下

楼主:
这是我自查的术语,忘专家指正。
微单:微型单反相机
狗及狗1,狗2,狗3:Gopro(国外运动摄影机品牌)及 1代,2代,3代,价位在千元以上
山狗:SUPTIG(国内运动摄影机品牌),价位在千元以内
银狗,黑狗,白狗:是指Gopro3代有银色,黑色,白色三个版本

网友:
图传200、1000的单位是毫瓦mW

楼主:
云台我感觉是FPV选型最复杂,三轴,二轴,有刷无刷,调参和免调,狗有狗的云台,微单有微单云台,卡片机,行车仪也可以上云台,有的云台只适合某个控,有的100元内能搞定,有2000元都是便宜的,不知哪位兄弟能否详细介绍一下云台选型。

网友(2014-05-05):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 三轴  是 3个轴可以转动  水平  俯仰  横滚    带板  是带陀螺仪的控制板

图传 200   1000是 ...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云台我感觉是FPV选型最复杂,三轴,二轴,有刷无刷,调参和免调,狗有狗的云台,微单有微单云台,卡片机, ...

商用买商用云台  价位根据拍摄报酬定

玩玩2000-3000三轴微单云台  自调才好玩

狗3小云台有更便宜的
具体请玩过的老师指导   我也准备入微单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