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岱 4S KV3575的金属涵道能不能用3S电池?请行家回答.. ...
蓝岱 4S KV3575的金属涵道能不能用3S电池?请行家回答.............

楼主(2014-02-13):
蓝岱 4S KV3575的金属涵道能不能用3S
电池
?请行家回答.............

网友A:
能用,推力小点而已

网友B:
地上跑可以,飞够呛

网友C:
可以 不过当汽车玩了

网友D:
s数少于额定S数 推力打折扣。S数大于额定数,可能烧电机

网友E:
我来业余的回答你
只有3S电池的话,飞飞黑旋风64涵道可以。
蓝岱金属,如果也是64涵道的话,***黑旋风好,但是重量重很多,效果应该不明显,甚至可能还不如。
如果是70涵道的话,就别想了,最低都必须4S的。

网友F:
路上跑还是要的

网友G:
楼上说滴对地上跑跑还是可以的.想天上飞那是肯定不行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