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航线是什么意思啊,航线就是飞过来飞过去对吗 ...
请教各位:航线是什么意思啊,航线就是飞过来飞过去对吗?

楼主(2014-02-13):
请教各位:航线是什么意思啊,航线就是飞过来飞过去对吗?

网友A:
就是不玩特技

网友B:
就是飞来飞去!

网友C:
好像是预先计划好的飞行路线

网友D:
正常飞行 A点飞到B点 在飞到C点

网友E:
4楼说法是初学者的航线,5楼说法是真正意义上的航线:遥控模型训练和竞赛科目中规定的那些基本航线:圆周、椭圆、矩形等。

网友F:
飞直线,飞8字,...不要以为很简单,练好之后还可以倒着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