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的事

楼主(2014-02-13):
乐迪升级版四通道遥控器RC3S(高压版本)已经正式面世,乐迪RC3S三通道和四通道老版本遥控器目前已经停产。
各位模友在购买RC3S遥控器时,请先与店家沟通,确定是否为RC3S四通道高压版本(升级版)。

以下为各款遥控器的图片
版本一:乐迪第一版三通道RC3S遥控器,不支持高压舵机

版本二:乐迪旧版四通道RC3S遥控器,不支持高压舵机

版本三:乐迪新版四通道RC3S遥控器,支持高压舵机

第三版RC3S遥控器在前两款的基础上进行了软硬件和接收机的升级,升级如下:
1. 软件功能升级:新版RC3S响应速度和精度更好
2. 硬件升级:接收机支持高压舵机
3. 接收机型号:新版 R4EH-H
                      旧版 R4EH

网友A:
LZ    R4EH和R4EH-H有什么区别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参观参观!!!

网友B:
都是国产代工的。。。前阵子帮朋友修过一个  新买的没多久就出问题了 现象是遥控距离只有10来米  还失控           寄回去  卖家拆开看了看  说高频头坏了  给寄了块新高频头。。。帮朋友换上  又正常了。。。。卖家居然有配件。。。。看来这个是通病  厂家也知道  产品 配件同时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是国产代工的。。。前阵子帮朋友修过一个  新买的没多久就出问题了 现象是遥控距离只有10来米  还失控    ...

这本来就是国产 非国产代工啊兄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本来就是国产 非国产代工啊兄弟

原来我记错了  找了下资料  朋友的是 三禾 M12  那塑料外壳做工很差  拧多几次就成粉末滑丝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来我记错了  找了下资料  朋友的是 三禾 M12  那塑料外壳做工很差  拧多几次就成粉末滑丝了

...

三禾的没那么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三禾的没那么差吧

不清楚   反正朋友的新买没多久就出问题了。。。有这控的可以拧下螺丝看看  是不是出来很多粉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   反正朋友的新买没多久就出问题了。。。有这控的可以拧下螺丝看看  是不是出来很多粉末

额....  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R4EH和R4EH-H有什么区别

  R4EH是非高压版本,R4EH-H为高压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