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MHz的接收机图传可否用2.4GHz或1.2GHz的吗

楼主(2014-02-13):
请教大神们,我的飞机是四、六轴的,遥控是Futaba的T10CHP,采用的调频头是变频72MHz,接收用的是R1410DP十通和日冠的RP8D1八通。请问图传可否用2.4GHz或1.2GHz的吗?

网友A:
没问题。。2.4G,1.2G图传都不干扰F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2.4G,1.2G图传都不干扰FM。

谢谢您热心的解答。

网友B:
多轴不建议用72M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轴不建议用72M遥控。

为什么不建议用72M的遥控器呢?那如果我把72M的高频头换成2.4G的就可以吗?
谢谢您的热心帮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建议用72M的遥控器呢?那如果我把72M的高频头换成2.4G的就可以吗?
谢谢您的热心帮助!!!

72M遥控通过不同频率来区分不同的发射机,如果出现同频发射机,你的飞机相当于被别人的控接管了。接收机不会输出正确的失控保护信号。

2.4G控通过发射机的唯一ID号来绑定接收机,接收机只要收不到自己所指定的发射机的信号,就会输出失控保护信号,飞控就会自己返航。

可以换高频头。

一般多轴建议2.4g控制,5.8g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72M遥控通过不同频率来区分不同的发射机,如果出现同频发射机,你的飞机相当于被别人的控接管了。接收机 ...

谢谢您的讲解,让我茅塞顿开呀。我决定更换高频头,毕竟,T10DHP可是神控级呀,舍不得换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讲解,让我茅塞顿开呀。我决定更换高频头,毕竟,T10DHP可是神控级呀,舍不得换掉。

没有干扰的话也可以飞

网友A:
R1410DP十通可以用,日冠的RP8D1八通千万别用。一个PCM抗干扰,一个PPM不抗干扰。
FM控一般不用于多轴首先是天线厂不好展开,另一个是没有独立ID,靠频率区分有一定程度撞频的概率。
不过我之前六轴也用FM飞过,首先是要保证天线与碳纤和金属隔离,尽量展开天线。可以参考我的帖子《多旋翼飞行器不完全安装指南(第二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干扰的话也可以飞

我这里玩航模的人特少,遥控的干扰是不存在的。就是怕其它的干扰。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玩航模的人特少,遥控的干扰是不存在的。就是怕其它的干扰。谢谢您!

那到野外人少的地方问题应该不大,这控我也很喜欢的,要我也舍不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410DP十通可以用,日冠的RP8D1八通千万别用。一个PCM抗干扰,一个PPM不抗干扰。
FM控一般不用于多轴首先 ...

大神,您和泡泡老师的技术贴我基本都是拜读后收藏的。
Futaba的T10CHP和R1410DP十通是我第一架六轴上的装备。后来装了天空冲浪者和F450四轴就又买了个华科尔的D10和RX1002。原因只是R1410DP十通太贵了。
这次新装F550的时候买了个日冠的RP8D1八通,我就想着能不能用用看,如果行的话图传我可以用1.2G或2.4G的会便宜些,而且传送的距离上也会比5.8G的有优势,但在装机的过程中就把它给pass了。重新换上了华科尔的RX1002上。
看来想用好T10CHP的话只能换成2.4G的高频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