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 动一点油门就往上冲 是什么回事啊

楼主(2014-02-13):
如题  昨天驱动把我折腾一天了 今天来了个 动一点油门往上冲  是不是设置上的问题 谁来帮帮忙

网友:
设置电调油门行程没有?

网友A:
一是在Mission Planner Mav 中进行遥控器校准,二是进行油门行程校准,三是检查飞行模式。我有几次再定高模式下进行自动调参,降落后忘了切回自稳模式,再起飞的时候解锁推油门没反应,一过定高时的油门位置就猛飞5,6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是在Mission Planner Mav 中进行遥控器校准,二是进行油门行程校准,三是检查飞行模式。我有几次再定高模 ...

现在好像好了 泡泡老师帮我弄  不装桨 在自稳模式下 油门推拉 有明显桨速变化

网友:
复 回帖后跳转到最后一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是在Mission Planner Mav 中进行遥控器校准,二是进行油门行程校准,三是检查飞行模式。我有几次再定高模 ...

我好像不是推一半油门猛一下起来 是动到一点油门 就起来了

网友(2014-05-14):
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