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疆技术,精灵2电池如果放电

楼主(2014-02-13):
看了一个电池保护的帖子,发现电池充满不能存放太长时间。精灵的说明书也没有标识满电时候,电池可以保存多长时间,只是说长时间保持时,应该把电量保持在40-50%。

这几天天气不好,我周日充满电了,也没有机会去飞,这已经都4,5天了。如果我的电池充满了,怎么能给电池放电呢?如果不开精灵的话。

楼主:
问了大疆技术,这个坑爹的智能电池没法放电,只能装到精灵上才能放电。

网友:
装 到精灵上地面空转

网友A:
大疆可以出个 专用放电器

网友B:
有办法 ,做条充电线接电池拔出电池接个12V的负载,
可以接个12V50W的灯泡,然后启动电池,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办法 ,做条充电线接电池拔出电池接个12V的负载,
可以接个12V50W的灯泡,然后启动电池,放电。。。。。 ...

你可以这样试试,看能不能放得出来,嘿嘿

网友C:
自己做個對接頭用汽車大燈、燈泡三顆並連!加個電表放到11.4v
再不就上電一半油門降三~五格當電風善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個對接頭用汽車大燈、燈泡三顆並連!加個電表放到11.4v
再不就上電一半油門降三~五格當電風善吹!{:1_ ...

我估计因为智能电池的控制线存在,那个电池不和飞控握手是不会大电流放电的。我手里没有灯泡,你如果有可以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可以这样试试,看能不能放得出来,嘿嘿

当然可以,,就是这样放电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就是这样放电的。呵呵

哦?你这样做成了?那就是好消息。

网友D:
我是用一个木板穿过支架,然后用砖头压住,启动精灵放电,二格电大约要一个小时(20次充电后要求深度放电),真是坑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一个木板穿过支架,然后用砖头压住,启动精灵放电,二格电大约要一个小时(20次充电后要求深度放电) ...

对于深放电,我是在飞的时候直接用遥控稳住低空不降落,让电消耗到2%一下再落地停机。

网友:
那样太吹人了,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疆可以出个 专用放电器

5楼说得好,DJI应该把充电器做成充放电双向的!

网友:
大家平时 充满电存放多久才飞一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