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8x--舵机-45度-切副翼和螺距用遥控打方向都是反的!

楼主(2014-02-13):
天地8x-
打开遥控
-
舵机
-
负45度
-拨遥控控制杆--
副翼和螺距是反的
! 之后
调了副翼和螺距的正反
,但是推
油门
的时候,副翼和螺距的是向下的只有升降正常向上------跪求问题原因---
是控的问题还是我设置不会
?
本人QQ464996123-----求解决!
求解答0000000000 跪求

楼主:
自己沙发 不过还是跪求!

网友A:
十字盘混控调一下。

网友B:
设置斜盘舵机的正反是有顺序要求的,
1.推油门时:斜盘上下移动并且方向正确(推油门时,螺距变大;收油门时,螺距变小)
(如果有舵机转动方向不对,请在相应通道设置反向,使3个舵机同向运动)
2.打副翼时:斜盘左右倾斜并且方向正确(副翼摇杆打左,斜盘左倾;打右,斜盘右倾)
(如果不对,请在十字盘参数调整菜单里,把副翼改为-60%即可)
如果你先设置副翼的混控方向,再来设置螺距方向很容易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