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DX8啊,想问下手感。

楼主(2014-02-13):
        我想问下,DX7S的手感和DX8是一样的吗?我这有DX7S,感觉摇杆不是很清晰,之前一直用JR的控,摇杆左右和上下有一个很清晰的“十字坎”的感觉,但DX7S这个感觉很弱,但是吧弹簧调紧一点感觉就强一些,但我的手感是很松的,所以有点不适应DX7S,打左右的时候会很容易干涉到上下,但JR的控就很好,不管弹簧调松调紧"十字坎"的感觉都很强,不知道DX8是什么样的手感。

网友:
应该和DX8一样的,自己换个细一号的弹簧,手感就很好了

网友:
两个手感差不多

网友:
两个孔我都有,看我头像

手感一模一样,连单片机都一模一样,区别就是有无背光,还有开关的多少

最重要的,就是固件的功能也有区别,dx7s简化 了很多,比如通道曲线只能同时调,而dx8则可以分成2段,有无滑翔机模式。。。。。

网友:
一个牌子一个手感,不会因为你多花了RMB就不一样

网友A:
一样,我就是因为想要有背光,换DX8。不理解楼主为何追求这种十字感觉,我反而尽量消除这种阻力。摇杆打圈圈时,十字位最好没有明显的阻力。

网友:
听说手感不咋好

网友:
一直用dx8 感觉手感不错啊。。。
我摇杆也调的特别软,但是不会干涉的其他操作,可能是因为日本手吧。。

网友:
很多人都羡慕dx的这种手感 不知道为什么楼主会喜欢十字的感觉

网友B:
lz追求反了,要的就是没有那个坎,干扰问题只能靠练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DX9 手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追求反了,要的就是没有那个坎,干扰问题只能靠练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呵呵,我是不喜欢圆滑的感觉,喜欢十字坎,因为这样做动作不会相互干涩,手上有个感觉。可能我技术差的原因,可能技术到了一定境界了操控就自如了,就不会喜欢十字坎的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