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山狗实时输出怎么设置

楼主(2014-02-13):
求救山狗实时输出怎么设置?收的二手山狗,没带输出线,现在有输出线了,可是录制时连接上显示器却死活没图像,不知道是输出线问题还是山狗设置问题。。。。。请问山狗实时输出是直接连就可以?还是需要设置?

网友A:
直接连接,无需设置,你的输出线好好检查检查,要是黄色的视频输出接头

网友B:
你是山狗1还是2,2是没有实时输出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山狗1还是2,2是没有实时输出功能的
山狗,怀疑是山狗本身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