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控电问题!!!!!!!!!!!!

楼主(2014-02-13):
我有一个FF7  用了N年  控电不行了。 想换锂电 可是锂电是12.6V  ,会不会烧控啊!!!这么老的机器坏了,维修都是问题!!!请教诸位  希望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
3s锂电串两个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
我以为看见了自己。。。。。。

网友A:
锂电又不是非得12.6啊,你这个电池是多少伏呢?或者是几S

网友:
用回镍氢,或用三节磷酸铁锂都是9.6V。我现在就是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又不是非得12.6啊,你这个电池是多少伏呢?或者是几S

这样的

楼主:
600毫安时的

网友:
3S的可以用的

网友:
我一直用3S的锂电池华科尔D10

楼主:
是充到12.6  用的吗???

网友:
可以用锂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充到12.6  用的吗???

可以的,但你先确定你的原装电池是只要不是7.4v以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但你先确定你的原装电池是只要不是7.4v以下的

8节  镍氢   4节 -4节 2排  充满11V     3s电不用降压吗

楼主:
JR 的控和这个控的电一样 3s电用降压吗?

楼主:
锂铁怎么用?

网友C:
帮你搜了一下,ff9有锂电,11.1V,不会烧控,评价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8节  镍氢   4节 -4节 2排  充满11V     3s电不用降压吗

不用的

网友:
何必一定要锂电呢?不管怎么说,就算是镍镉电池充一次电还不飞上一天啊?何况现在大容量的镍氢遍地都有何必那么麻烦。
我有一台RD6000,99年的,现在还是原装电池,容量几乎没有变化。够用了。原先还打算换锂电,但仔细一想没有意思。

网友:
补充一下,锂电维护使用讲究太多,过充不行过放也不行,全程寿命肯定没有镍铬或者镍氢电池长。

网友:
JR  FUTABA 原装是9.6的镍氢电都可以换3S锂电做控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你搜了一下,ff9有锂电,11.1V,不会烧控,评价还可以

谢谢!!!!!

网友D:
呵呵!~和我用的神控一样的!~不过我的天线不是拉长的!~是2.4G的!~我就是用3S11.1V的锂电!~

楼主:
冲完电后 关机放置 不过1小时 开机电压就降到10.5了

网友:
在锂电池输出正极接个稳压二极管恒定到11V就可以了。

楼主:
所以想换锂电  呵呵

网友:
这能看清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和我用的神控一样的!~不过我的天线不是拉长的!~是2.4G的!~我就是用3S11.1V的锂电!~

我的是35赫兹的  您的控电是冲到12.6V  不用降压 直接用吗?

网友D:
35MHZ???这样的很少啊!~应该是可以用的!~我的原装控电和你的是一样的!~不过你买锂电的时候先量一下你的控电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D:
35MHZ???这样的很少啊!~应该是可以用的!~我的原装控电和你的是一样的!~不过你买锂电的时候先量一下你 ...

买了N多年了 因为那时大部分都是72的  2.4G还少  发生同频炸鸡的  事故   所以选择了它!  使用以来未发生失控的的事    听说此控在国外多玩船的  可穿透水下3M  !!!!!!!

网友:
按说镍氢电池成熟稳定。如丰田的混合动力车就是用镍氢电池。充电时间长是一大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