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弱弱的问一个关于控,电调,声组的问题。标题要长,不够字数要补齐补齐补齐补....

楼主(2014-02-13):
最近正在考虑升级声组和电调神马的。看大大们都推荐伟恒和天地飞。我这里穷乡僻壤,肯定找不到伟恒了,天地飞目前只发现一家,TK22可能还靠谱点儿,ELmod的声组貌似没人提过。
有个问题关于控,目前HL自己的控,单手就可以操作,我指的是开车前进倒退左右转信地转神马的,这样的话方便一只手腾出来拍点video或者干点别的神马的,不知道别的控是不是也可以单手完成车辆的行进操作呢?怎么看网上TK22好像还得两只手才能左右转?还是我看错了 请大大们赐教,除了天地飞,神马控比较好呢?跟TK能搭么?谢谢!

网友A:
联系卖家问问比较靠谱,谁卖就问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单独买的控都可以配合声组,天地飞相对来说价格不贵,质量比其他小品牌的强。有钱就上1000多的控,会更 ...

谢谢大大,一个控可以对应多个接受板么?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做到一个控操作好几辆坦克了,反正我也是一个人玩,要那么多控无意义啊。呵呵。

还有就是我的豹2和99,都是加装了红外对战器的,也就是说既可以打BB也可以同时红外对战了,不知道那些声组的电调比如TK22是不是可以做到同时支持BB和对战。。

楼主:
谢谢大大!目前考虑TK22,伟恒买不到

网友B:
一般单独买的控都可以配合声组,天地飞相对来说价格不贵,质量比其他小品牌的强。有钱就上1000多的控,会更爽。你说的单手控制没有问题,摇杠对应的通道插上对应的电调即可

网友:
拿小板凳坐后排 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