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向右打方向舵飞机没有反应呢

楼主(2014-02-13):
如题   求解释

楼主:
还有校准完罗盘之后绿灯常亮然后怎么办

楼主:
提示下  我的电调有几个是叠在一起的  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求飞行日志

网友A:
往一边打方向没反应的,多半是电机装歪。LZ把飞行日志上传下看看,是否正反转电机的平均输出差异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一边打方向没反应的,多半是电机装歪。LZ把飞行日志上传下看看,是否正反转电机的平均输出差异很大?

http://log.xaircraft.cn/#2014_02_14_152704.339_13.2.00.08麻烦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一边打方向没反应的,多半是电机装歪。LZ把飞行日志上传下看看,是否正反转电机的平均输出差异很大?

貌似差异是挺大的   M1  M3明显比M2 m4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差异是挺大的   M1  M3明显比M2 m4大

这个差异,应该肉眼就很容易看出来。仔细检查下电机座,电机座应当与机身板平行,而不是单纯的用水平珠把电机座校水平(相对于地面)——因为机子本身可能就没放平。
如果用水平珠,需要先将机身板校水平,然后再校电机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差异,应该肉眼就很容易看出来。仔细检查下电机座,电机座应当与机身板平行,而不是单纯的用水平珠把 ...

肉眼看不出。。。原谅我眼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校准完罗盘之后绿灯常亮然后怎么办

绿灯常亮是成功了,重新上电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