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看下genius cp 主板

楼主(2014-02-13):
就是图片里的1,2两处,图层下面原本是不是就连在一块的,我不小心弄上焊锡除不掉了,如果原本就是连一块的我就不去管了

网友A:
用细点的烙铁头,可以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细点的烙铁头,可以除掉

我用的黄花907,最小的那个尖头,去不掉啊,薄薄的一层很工整,怎么也去不掉

网友A:
那我没办法了,看看群里有没有人

网友B:
用刀....还以为什么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没办法了,看看群里有没有人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刀....还以为什么事呢

怎么刮,挂不下来啊

网友:
用刀刻一个槽

网友C:
用刀刻槽不好吧,万一是连着的,刻断了岂不是要出问题,用焊接贴片集成块的刀口烙铁,在除锡海绵上擦掉多余的焊锡,外加松香,要是原本不连接的,应该可以去除的。

网友D:
放心原来就是连着的,要因为这个烧了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刀刻槽不好吧,万一是连着的,刻断了岂不是要出问题,用焊接贴片集成块的刀口烙铁,在除锡海绵上擦掉多余 ...

多谢

网友E:
我的是GCP一代,原本就是连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心原来就是连着的,要因为这个烧了找我。

多谢啊,好像应该是连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GCP一代,原本就是连着的

真的吗?方便的话能给张正面特写吗?非常感谢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真的吗?方便的话能给张正面特写吗?非常感谢啊

负极地,图中12不连着接收歇菜了,不用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