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3+能调成不是鱼眼的模式吗?拍出的视频都是球面的好别扭。。。

楼主(2014-02-13):
怎么调啊?难道只有换镜头了?

网友A:
当然可以,开机,设置——选择画面分辨率和帧数的菜单进去——RES选择1080(切记不能1080S 或4K以上分辨率) FOV选NARROW模式(第三项)  然后保存,再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开机,设置——选择画面分辨率和帧数的菜单进去——RES选择1080(切记不能1080S 或4K以上分辨率 ...

谢谢哥们儿啊,确实调好了,不过感觉不清楚了呢,没1440的清楚,还有FOV下边的LOWLIGHT开关是什么意思?选开还是关呀?还有还有那个拍照模式,照出的照片还是球面的呢,这个没法调吧?

网友B:
不如直接在gopro studio里面纠正下畸变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直接在gopro studio里面纠正下畸变方便

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哥们儿啊,确实调好了,不过感觉不清楚了呢,没1440的清楚,还有FOV下边的LOWLIGHT开关是什么意思? ...

朋友,对狗3这种级别相机出图来说192X1080P分辨率足够了,再高的像素你后期处理液可能,狗3级别的相机你拍了无非也就上上优酷吧?你上传上去再高像素他也给你压缩裁剪掉。真的要超高像素超高后期处理,就是 5D3了!
LOWLIGHT是夜拍,在高ISO下降噪的开关,打开后夜间拍摄能有效减少噪点。

网友:
后期调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对狗3这种级别相机出图来说192X1080P分辨率足够了,再高的像素你后期处理液可能,狗3级别的相机你 ...

我是想后期用会会声会影剪辑,然后刻录

网友:
玩玩吗 不必太较真

网友:
软件纠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开机,设置——选择画面分辨率和帧数的菜单进去——RES选择1080(切记不能1080S 或4K以上分辨率 ...

k 2k 2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对狗3这种级别相机出图来说192X1080P分辨率足够了,再高的像素你后期处理液可能,狗3级别的相机你 ...

山狗可以这样设置吗?狗1,狗2有这个功能吗? 有设置好的效果与微单效果就失真而言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