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又不能解锁了·。。。

楼主(2014-02-13):
如题,,屏幕上显示:

这个是什么意思··不能解锁了·

这个数值我怎么调也不行。。。

网友:
用APM 的小白 也来帮顶

网友:
看意思,你的油门没有打到最低

网友:
油門的數值有問題, 油門有沒有打到最低, 最大值和最小值是否在1000~2000之間
油門失控 FS_THR_VALUE的值要在大約950左右便可以,

网友:
应该是油门没有打到最低的提示,试试重新校准遥控行程。

网友:
怎么感觉APM的问题怎么这么多?天天都学不完!!

网友:
也许摇控病了,检测摇控再说........

网友:
校准遥控器后,CH3最低数值是多少?

网友A:
If radio failsafe is enabled, checks the throttle channel’s minimum value is not below the FS_THR_VALUE
官网原话,就是说油门的最低值不能小于FS_THR_VALUE 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radio failsafe is enabled, checks the throttle channel’s minimum value is not below the FS_THR_V ...

原来如此~~受教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