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在练悬停时觉得尾巴有点震的样子(真机) 正常吗

楼主(2014-02-13):
请教各位:为什么我在练悬停时觉得尾巴有点震的样子(真机)
正常吗

网友:
原因很多种啊,你发张图

网友A:
上下震动还是左右摇摆?

网友B:
有各种可能.........有可能是双桨 有可能.... 有可能......

网友C:
模拟器也有些震,要除震的,非常复杂。

网友D:
好像听说所有的450以上飞机多少都有一点!

网友E:
如果没有机械故障的情况下,尾巴震是陀螺仪的敏感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