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M41减震改软(有视频)

楼主(2014-02-13):
各位老师傅小师傅,看看如何啊?

网友A:
沙发是我的,那坦克才叫坦克啊,看起来真棒

网友A:
是不是要在给车加点重量啊,感觉有点点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是我的,那坦克才叫坦克啊,看起来真棒

要不是单位网慢沙发是我的!呵呵!不过改的确实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在给车加点重量啊,感觉有点点轻

不知道配多重,重了怕摇臂吃不消,轻了侧无意义,啊!!!

网友:
如何搞得。。。蛮不错的

楼主:
我的办法是第一组和最后一组,截掉弹簧一圈
现在的效果不是我理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办法是第一组和最后一组,截掉弹簧一圈
现在的效果不是我理想的

改的很不错啊!兄弟就是把第一组和最后一组路轮的弹簧截一圈?不是所有的都截吗?难道中间三个的本来就软么?呵呵。没注意。就是不知道减震改软了以后草地的运行效果。兄弟看过的我的豹2视频,减震很软但是卡履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的很不错啊!兄弟就是把第一组和最后一组路轮的弹簧截一圈?不是所有的都截吗?难道中间三个的本来就软 ...

是的,不是所有截短,我也是看了坛子里师傅们的经验,凭感觉弄的,而且我是金属履带跟驱动轮,车体重量对减震也有一定影响。至于你豹2的问题我还真给你解释不了,是不是虚位太大或者履带长了而不紧凑造成?呵呵

楼主:
但最好的办法还是把弹簧换成0.6MM的,坛子里有具体的修改帖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不是所有截短,我也是看了坛子里师傅们的经验,凭感觉弄的,而且我是金属履带跟驱动轮,车体重量对 ...

好神奇啊,只截第一个和第五个就行了居然,可是看视频感觉这五个都是同样的弹性呢。难道恒龙的车中间的弹簧和前后的不是一套?晕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神奇啊,只截第一个和第五个就行了居然,可是看视频感觉这五个都是同样的弹性呢。难道恒龙的车中间的弹 ...

我也是这样搞的,应该是重心这方面的问题,具体我没研究过

网友:
效果挺好的,小障碍车体不动就已经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