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前辈,精灵2配套H3-2D云台的问题

楼主(2014-02-13):
跟精灵2配套一起卖的那个H3--2D
云台
是不是完整的H3-2D云台?可以把它直接移到F450或者F550上去用么。有谁试过?
或者移到其它DJI飞控的自制机架上去。这样可行么?

网友A:
就是独立的,在那种飞机上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独立的,在那种飞机上都能用
貌似不行。我看了下F450的装机,是有个单独GCU的模块连这个云台。估计精灵2已经把这个GCU已经集成到主板上了。如果要移到其它飞机上,必须要买这个GCU模块。

网友A:
哦不行,看了看大疆天猫商城上面还真说是不带这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