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刚配好的遥控+fpv一体显示器,顺便问个问题

楼主(2014-02-13):
遥控式futaba t8fg。因为还有别的控,这个专门飞4轴,且用大疆的naza,所以找双叶改了油门回中。包来回邮费100块钱不到搞定。服务就是不给买配件自己搞

FPV一体显示器,据说是创新科出的,双路32频点,自动搜台。选他的原因是内置电池比较轻便,缺点是价格贵。
我估计坛子上也有和我一样配置的,哈哈
卖家建议配蘑菇天线+小平板,但是我用400mw的发射,居然没多远开始出现雪花,请各位赐教是什么问题,是否需要换天线?谢谢

网友:
图上的都要出吗?换14GS,1Wmhw吧

网友:
好控!!!顶一下!!!!

网友A:
俺的T8fg油门回中是自己改的
图传没多远有雪花是多远啊?

网友:
显示器效果怎么样

网友B:
油门自动回中,那起飞是不是还要从最低油门往上推,不然一启动就50%油门了。
还是中位油门为零,向上加,向下减?

网友C:
你三叶草 接RFA当然有 雪花啊    你要 RFA接 小平板   RF B接四叶草接受天线     我 600mw 32点频  1.26km清晰无雪花
然后那个 信号接受的开冗余的 那个   他默认是RFA输入    信号不好跳到 RFB  三叶草天线  接RFA的话 我飞500多米就有点雪花了~

网友:
支持 T8FG.

虽然我用过14SG, 但感觉14SG没有T8FG好看哈。

网友D:
lz效果和亮度怎么样阿 ,一体的是方便  好的话我准备入个

网友:
蘑菇天线 帮忙淘宝网连接一下了 你用起来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的T8fg油门回中是自己改的
图传没多远有雪花是多远啊?

100多200米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自动回中,那起飞是不是还要从最低油门往上推,不然一启动就50%油门了。
还是中位油门为零,向上加, ...

中位是悬停油门,无论任何模式,基本上中位悬停
启动时要用内八掰杆,等电机转动后放手回中,机子一般在离地的临界点,再上推一点油门起飞。
从来没试过人家说的推油门往一边倒的问题。
当然我电调油门校准是一个个做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三叶草 接RFA当然有 雪花啊    你要 RFA接 小平板   RF B接四叶草接受天线     我 600mw 32点频  1.26km ...

感谢,马上改进

网友:
如果发射是3叶草,那检查机上干扰源。
如果原装天线那平板装A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位是悬停油门,无论任何模式,基本上中位悬停
启动时要用内八掰杆,等电机转动后放手回中,机子一般在 ...

谢谢这么详细的回答。明白了,扳杆启动,放手回中就是悬停油门,推一点点就立马起飞了。

我起飞有时候会偏一点点,稍微补一下方向就好;有时候又很稳垂直起飞,可能是naza lite、配重位置、环境风速等影响的关系。

网友:
我的500MW图传配平板天线轻松500M以上。

网友:
你这是双天线吗,图传安装位置还有很多方面会影响图传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