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又犯病了

楼主(2014-02-13):
解锁不了,地图上乱窜,也没有提示

网友:
看来貌似gps搜不到星或其他gps的硬件问题(HDOP=100 , sats=0)

网友:
设置了电子围栏用GPS,而GPS又没有定位吧?

网友:
楼上说的对,设置了电子围栏的时候,如果GPS没锁定是不能解锁的

网友:
不懂 来学学

网友:
没解锁前电流就5.7A     电压也不正常

网友:
我看你截图上显示“GPS not fix",自然无法解锁啊

网友:
可是我gps not fix都能解鎖 3.1.2版本

网友:
无法解锁的情况可以参考这个APM copter Pream safety check资料
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prearm_safety_check/
第8项跟GPS有关,设置了circular fence 或loiter飞行模式
GPS没有lock 还有 hdop没有<2 都不能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