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8FG 怎么开机老报警? 显示THR POS

楼主(2014-02-14):
T8FG  怎么开机老报警? 显示THR POS    电调行程也设置不成功

网友A:
遥控器上油门位置没有在最低处。
和电调无关,检查摇杆是否是在最低位。如果是在最低位的话,就检查控内的设置(油门通道的正反向,如果正反向未设置正确的话,摇杆最低有可能是油门最大,并且会影响 电调的设定)。

网友:
楼上说的是

网友B:
T8FG开机时,油门杆子必须拉到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T8FG开机时,油门杆子必须拉到最低。

嗯好了 谢谢泡泡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上油门位置没有在最低处。
和电调无关,检查摇杆是否是在最低位。如果是在最低位的话,就检查控内的 ...

好的谢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