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機試航!Tarot IRON MAN 650

楼主(2014-02-14):
f450 f550玩膩了!所以買個 飛越 Tarot IRON MAN 650來玩玩!
該機質感確實不錯!可折疊放在後車箱剛剛好!機板空間也夠大可以裝蠻多東西的!飛起來的感覺確實不錯!還蠻穩的,現在終於了解軸距大點還是比較穩定!

該機也有缺點:
  • 所附送之螺絲!尺寸有問題?容易滑牙
  • 飛個幾趟下來發現,螺絲容易鬆動建議要上螺絲膠!
  • 腳架容易歪斜。
  • 說明書過於簡略,對於新手來說有點不足。

不過整體來說還算不錯!

多軸配置!
飛越 Tarot IRON MAN 650
NAZA-M V2+GPS
Tiger-Motor 3110 700kv電機
DJI 30A電調
APC 1238
JR731 2.4G DSMJ 接收器
DJI IOSD mini
飛越 TAROT Gopro兩軸無刷雲台
GoPro3+
OMWAY 5.8G 400mW 無線影音傳輸
獅牌 3S 5200mah

電調懶得拉線直接綁到機臂上!

一直沒時間裝機!整整放了二個月才終於完成

感覺到650太孤單了,於是前幾天開始幫他找個伴,680 還在組裝中~

陪伴我許久的f450拆光光不過這是第二架了,他大哥f450 1號機 已經陣亡了

GoPro版本!

MINI OSD版本!

网友A:
楼主650装得太丑了吧。。。太乱了

网友:
能飞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650装得太丑了吧。。。太乱了

自己看看也很醜!沒辦法組裝能力太差了!都裝上了懶得重裝了!

楼主:
3s電池約13~15分鐘吧!下次試試4s

网友:
引用 楼主:
3s電池約13~15分鐘吧!下次試試4s

载了装备的话 不错啊

网友B:
大半夜都来看帖子

网友C:
又是RX兄,电调线为撒不从管内走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是RX兄,电调线为撒不从管内走涅

後面購置的680已經走內管了!電調還得加長線束暈!

网友D:
引用 楼主:
3s電池約13~15分鐘吧!下次試試4s

3S5200mah可以飛13-15分鐘,感覺不錯啊
話說RX大你之前入的X3108怎麼了?不好用改TM3110了?

這地面側錄效果不錯,請問是那個DVR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3S5200mah可以飛13-15分鐘,感覺不錯啊
話說RX大你之前入的X3108怎麼了?不好用改TM3110了?

X3108 720KV 目前在二號機上面! Tarot 680 還未試機
該電機先前已經裝到F450上試過了!不是很理想,
F450軸距不夠只能帶10吋槳 APC 1055 並不能達到省電的目的,最重要的是不夠力 720KV 帶12吋槳才能發揮因有的水準吧!

地面錄製是使用下款!淘寶上隨便都可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半夜都来看帖子

用手機躺在床上看帖子是一種享受阿!
尤其是天冷的時後

网友:
我的机架也差不多这个样子

网友E:
楼主的IOSD会出现刚上电,没有解锁起飞,显示高度不为0么?我的偶尔显示为0,多数时候显示为2M,飞控GPS快递回DJI技术检查,说没有问题,回来还是那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IOSD会出现刚上电,没有解锁起飞,显示高度不为0么?我的偶尔显示为0,多数时候显示为2M,飞控GPS快 ...

也是會這樣!但等衛星訊號良好時就會準確許多了!
其實個人感覺不管是gps或者高度顯示差個1~3米內還可以接受,又不是導彈需要極高的準確性!
以航模來說算是不錯了!我用過Skylark osd 差更多不說還會停頓死機!

网友:
飞控能检测是否起飞,只要没起飞就应该为0,厂家需要更新算法。降落后显示为2或3都可以理解,毕竟gps有精度误差

网友:
RX出手必是精品啊。。。

网友:
买680应该配3110或者是3508吧,效率比较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