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一个6S电池防打火接头的接法,XT60插

楼主(2014-02-14):
看上图,我是看了大量别人的接法后,自己做出来的,接头接在飞机这边,要不每个电池都要处理了,呵

这样接法就是简洁些,不太占地,不太用长线,用着还是不错的。

其实办法都是想出来的,只要是花了心思的。

小技巧贡献出来,希望造福大家

网友:
什么原理

网友A:
樓主這個接法確實簡潔,值得推薦
但也說說適用金插公頭尺寸,跟包在黑熱縮管內的電阻規格,造福下DIY飛友。

网友B:
當電池已接好了後, 若香蕉插頭插進去的一刻, 亦有可能在香蕉插頭接觸間都有火花吧 ? ....... 而且, 這樣多了一個插頭, 是否會增加斷電的風險 ?

网友C:
热缩管里包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缩管里包的什么?

其实原理很多贴都有说明,我只是精简了一下,热缩管里是1W10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電池已接好了後, 若香蕉插頭插進去的一刻, 亦有可能在香蕉插頭接觸間都有火花吧 ? ....... 而且, 這樣多 ...

这个不会,先接XT60插时,电流就被分流了,然后再插香蕉头时是从分流变成直供,所以也不会打火的,多个头是会多些隐患,不过香蕉头还行,也要养成接电顺序的习惯,不过这都是没办法,为了防打火呀,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這個接法確實簡潔,值得推薦
但也說說適用金插公頭尺寸,跟包在黑熱縮管內的電阻規格 ...

香蕉头一对,就是主流的3.5的香蕉头就行了,呵呵,是我太马虎,应该详细说明下。

网友:
樓主解釋好詳細啊,小第學到了!
分流電阻值要很冾當,如果太大,會沒有效果,如果太小,挿電池時便已經有火花了

网友D:
求科普打火的危害

网友:
噢,有一點
若忘了挿香蕉挿,機子可能都會動(起碼接收及飛控會工作),但一旦打油門,那根電阻會發熱
不竟,3s 電接10歐,粗略算一下,功率都有 10 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當電池已接好了後, 若香蕉插頭插進去的一刻, 亦有可能在香蕉插頭接觸間都有火花吧 ? ....... 而且, 這樣多 ...

楼上正解!这个方法其实就是当时香蕉头和T头电池共用的转换插头,只不过负极被焊死了。这个接头的问题就在于增强了断电炸机风险,本人炸过两次。

网友:
还有其他的好办法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樓主這個接法確實簡潔,值得推薦
但也說說適用金插公頭尺寸,跟包在黑熱縮管內的電阻規格 ...

目测应该是3.5的香蕉头 金插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科普打火的危害

这个够明了了吧。。可以拉到后面1:30看打火

网友:
不错!就是那个细线要接个1-5欧的电阻呀,没见着?隐藏在套管里了?》

网友:
不错不错,有创意,那天试试。

网友E:
接电阻法,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给多旋翼用的

网友:
楼上的能说说为什么吗?我正打算这么做,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但是你用这么多接头接触不好你知道错

网友:
看来是香蕉头  给你点过

网友F:
打火的危害与电阻存在的危害显然后者会更大

先不说由于过载会出现的电阻过载熔断失去主动力的事儿

仅仅是给主动力线中并一个10欧"耗电源"这事儿,你们都觉得飞机在天上飞的太久了,需要多一个产品来将电能转换成热能么?

目前还不知道打火的危害,求科普...

网友G:
那个电阻等到香蕉头插上后就被短路掉了,我真的想不出有什么危害。打火的危害是会造成插头接触不良,所以插头要经常换。

网友:
我也是这样接的,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打火的危害与电阻存在的危害显然后者会更大

先不说由于过载会出现的电阻过载熔断失去主动力的事儿

缐挿好了便沒事,只怕是忘了挿線,而飛機又能剛好飛上天

网友H:
3.5MM香蕉头是不是会有点发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火的危害与电阻存在的危害显然后者会更大

先不说由于过载会出现的电阻过载熔断失去主动力的事儿

10欧只是在最初起分流作用,最后要将香蕉头插上直供的,这时10欧电阻就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电阻等到香蕉头插上后就被短路掉了,我真的想不出有什么危害。打火的危害是会造成插头接触不良,所以插 ...

一般接上电阻在30秒左右还没事的,当然不能操作电机了,接上香蕉头就没事了,正常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缐挿好了便沒事,只怕是忘了挿線,而飛機又能剛好飛上天

如果是忘记插线,应该无法飞上天的,呵呵,电机一动电阻就烧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3.5MM香蕉头是不是会有点发热啊

不会,你可以查下香蕉头耐压值,我这机机70A都没发现发热

网友I:
这些3.5mm蕉插只适合电调接电机用,用在多轴电源输入端,早晚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电阻法,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给多旋翼用的

开始未接时,几十个起落就要换插头,并且打火造成的瞬间高压曾烧掉了我的图传,接了后就一直无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些3.5mm蕉插只适合电调接电机用,用在多轴电源输入端,早晚炸鸡

还好吧,好歹也是3.5MM粗的铜呀,跟10号线差不多吧,选香蕉头不能选太差的,那就真会出事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好吧,好歹也是3.5MM粗的铜呀,跟10号线差不多吧,选香蕉头不能选太差的,那就真会出事了

呵呵~你可以敲开一个香蕉头看看的

20块以下一对的香蕉头不可能是铜的,连磷铜级别都不够上,多数都是生铁、铸铁、回收铁的材料,导电系数并不好

要是几块钱一对他给你用上黄铜材料他得亏死了~

不过之前您回复我的关于分流那个事情我理解了,原来不是时时刻刻连在主电源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好吧,好歹也是3.5MM粗的铜呀,跟10号线差不多吧,选香蕉头不能选太差的,那就真会出事了

这些蕉插单个就有二个接触点,接触面积也小,公头那个弹簧片,拔插多次便接触不良,较安逸的用个xt60单支那些接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打火的危害与电阻存在的危害显然后者会更大

先不说由于过载会出现的电阻过载熔断失去主动力的事儿

真是不知道怎么说了,电阻是并联的好不好啊,有什么危害?电阻也是导线呢,只是阻力大一点而已,电阻和电线并联,有什么影响,哪会耗电,这个是初中物理没有学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你可以敲开一个香蕉头看看的

20块以下一对的香蕉头不可能是铜的,连磷铜级别都不够上,多数都是 ...

感谢指导,看来我要留意你说的这个问题了,感谢感谢
要不就如你楼下说的上个XT60上的一对铜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