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 rex 150机身抖动【更新了视频】

楼主(2014-02-14):
最近入手一个150,可是我升级金属十字盘以后再飞的时候,每降落到最后时刻,当马达转速到某一点的时候,机身总是要抖动几下,麻烦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完事了,抖抖更健康

网友B:
主旋翼配平了吗?把两只桨对换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旋翼配平了吗?把两只桨对换一下试试

两支桨对掉过了,还是抖,配平还没有弄过,是要用亚拓那个150平衡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支桨对掉过了,还是抖,配平还没有弄过,是要用亚拓那个150平衡器么?

是的,现在好像就亚拓自己出过这个工具。试试是不是桨上的太松了,适当上紧点

网友:
150能熄火降落?

网友:
150熄火降落。。期待视频。。。

楼主:
不好意思,新人语言描述不当,就是降落的时候,当转速降低到某一个点的时候,机身抖的特别的厉害。。。

网友C:
先看看是不是大桨一松一紧,或是都很紧. 小机桨要松些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看是不是大桨一松一紧,或是都很紧. 小机桨要松些才好

谢谢您的回复,我看了一下,连个桨都比较松,应该不是一松一紧的问题。

网友D:
朋友你的机器有双桨吧?!。。。此外,好像尾巴有点抖,可能是感度太高了,可以尝试调小一点

网友E:
升降舵機安裝座間隙太大   我的也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朋友你的机器有双桨吧?!。。。此外,好像尾巴有点抖,可能是感度太高了,可以尝试调小一点

双桨的话要怎么才能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升降舵機安裝座間隙太大   我的也會........

你是指在尾管上的那个舵机?那怎么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指在尾管上的那个舵机?那怎么调整?

找個薄片減一下塞在固定座跟升降舵機之間  會改善一點

网友:
LZ你先适当上紧主旋翼试飞,150需要桨紧些,开始桨未甩直也会抖

网友:
150结构算精细紧实,传动也直接,特色:主桨上了太松,旋停或停桨易产生机体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