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

楼主(2014-02-14):
   今天用扩孔器扩小O屁股上的洞时,不得要领,撇了一下,把尾部大约1平方厘米的船壳撬下来了,旁边有一块已经裂了~~~~~~

   有什么好的修补办法?用环氧树脂修补,用哪个型号?那个配比?

   谢啦~~~~~~~~~~~急啊~~~~~~~~~~~~~~~~~~~~~~~

上图:

网友A:
509环氧AB胶+短切玻璃纤维,搅拌均匀堆糊上,24小时后修型打磨,祝好运

网友:
好厚的膠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9环氧AB胶+短切玻璃纤维,搅拌均匀堆糊上,24小时后修型打磨,祝好运

谢谢,不知道用E51行不??????

楼主:
这个船相当结实~~~~~~~~~~~~~~~~~

网友B:
玻纤布刷环氧树脂呀,最简单有效的方法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不知道用E51行不??????

E51流动性强,不一定适合补这种。用环氧树脂胶就成,504之类的,型号很多。另外,你这船,胶衣掩盖了很多气泡和空洞,不是你太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玻纤布刷环氧树脂呀,最简单有效的方法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E51流动性强,不一定适合补这种。用环氧树脂胶就成,504之类的,型号很多。另外,你这船,胶衣掩盖了很多 ...

感谢了~~~~~~~~~~~那就用AB叫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船相当结实~~~~~~~~~~~~~~~~~

手感重不表示结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51流动性强,不一定适合补这种。用环氧树脂胶就成,504之类的,型号很多。另外,你这船,胶衣掩盖了很多 ...

不愧是少将,是有空洞。新手请教;如何判断新船船体有空洞和气泡?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愧是少将,是有空洞。新手请教;如何判断新船船体有空洞和气泡?谢谢了。

过奖了,吃亏比较多而已。

对船壳接触不多的朋友很难分辨,最好的办法就是购买口碑好的东西。当然,想发现也不难,方法一:打磨船体边角,边角和水骨都是胶水不容易流到的地方。质量好的船,这些地方气泡少,质量差点的,一般这些地方都是靠外层胶衣撑起来的空架子。方法二:那针刺或者用指甲压,胶衣这东西脆。好的船体,即使出现几个气泡,一般都是点状分布的,质量差点的,只要你找到一个突破点,加点力,成片的胶衣都会塌陷。

PS:- 船体本就是手工制品,不要追求极限,一个气泡都没有的,工艺材料都很讲究,价格也不是一般的贵。其实,世锦赛上都有因为布吃胶不够而四分五裂的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船相当结实~~~~~~~~~~~~~~~~~

膠衣厚怎可能結實剛好相反

网友E:
AB胶加玻璃纤维布就可以。补完后打磨一下

网友F:
这船胶衣太厚,胶衣层跟里面都有点分离了,补好了也容易坏~~~~里面用布衬住刷环氧,外面只好用环氧或AB胶补,补完了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E:
AB胶加玻璃纤维布就可以。补完后打磨一下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船胶衣太厚,胶衣层跟里面都有点分离了,补好了也容易坏~~~~里面用布衬住刷环氧,外面只好用环氧或AB胶补 ...

谢谢,正在研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船胶衣太厚,胶衣层跟里面都有点分离了,补好了也容易坏~~~~里面用布衬住刷环氧,外面只好用环氧或AB胶补 ...

现在初步打算就是,在船仓内侧,电机座以后的面积全部用纤维布刷一遍,把底部搞平后,再从外侧把破损处补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初步打算就是,在船仓内侧,电机座以后的面积全部用纤维布刷一遍,把底部搞平后,再从外侧把破损处补 ...

没有必要全刷玻纤布,只要在破损的内部用AB胶+加玻纤布加强就好,全部刷胶的话不敢保证重量的增加。另外个人觉得外部还是短切玻纤加固比较好,玻纤布比较平整适合补贴平面和角度不大的面状破损,这种折角部位用布的话在折角处只堆积了环氧胶而没有玻纤的加固作用,好比没有钢筋内骨的水泥。。。个人观点,大神勿喷

网友:
高手指点,学到了很多东西。

楼主:
Walker发表于2014-02-14 18:44:35

没有必要全刷玻纤布,只要在破损的内部用AB胶+加玻纤布加强就好,全部刷胶的话不敢保证重量的增加。另外个人觉得外部还是短切玻纤加固比较好,玻纤布比较平整适合补贴平面和角度不大的面状破损,这种折角部位用布的话在折角处只堆积了环氧胶而没有玻纤的加固作用,好比没有钢筋内骨的水泥。。。个人观点,大神勿喷
嗯嗯,学到很多东西!谢谢大家!

网友G:
有个重奌大家沒提到..這船可能不是用環氧膠做的..用e51或ab膠也無法完全黏合也容易脫落..如果是環氧就沒這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个重奌大家沒提到..這船可能不是用環氧膠做的..用e51或ab膠也無法完全黏合也容易脫落..如果是環氧就沒這 ...

是环氧做的,这个可以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个重奌大家沒提到..這船可能不是用環氧膠做的..用e51或ab膠也無法完全黏合也容易脫落..如果是環氧就沒這 ...

我也有相同的观点。
一般做胶衣的船壳大都用不饱和树脂。
要判断是什么树脂其实也不难:找块碎片加温,闻一下味道就可以确定了。还有个更可靠的办法:分别用环氧树脂和不饱和树脂在船壳内部找个不重要的地方粘两颗长点的螺丝或其它金属棍状的东西,等固化后撇一下看看,能粘牢的那个所用的树脂就是做船壳对应的树脂,那么就用对应的树脂来补就没问题。
补的时候里面用泡沫修好对应的形状,在泡沫上贴透明胶带,固定在对应的位置,外面用选好的树脂加点剪碎的玻璃布补到破损的地方,然后贴上透明胶带等固化,固化后打磨修整就好了。

网友:
据我了解国内做胶衣一般大都是配不饱和树脂,环氧船壳带胶衣的好像能做的不多。也许是我身处边疆,孤陋寡闻

网友H:
老賈的建議很好,可以找到配合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賈的建議很好,可以找到配合的材料。

嗯嗯,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