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设置V尾混控 自己mark一下 为用APM玩胖子的模友

楼主(2014-02-14):
设置一个V尾混控的飞机, 你要启用 VTAIL_OUTPUT 选项 , 额 据说和副翼升降混控差不多  就是这个是输出在二和四通道

注意  巴拉巴拉。。。。  反正就是不要在APM1的板子上用V尾混控  APM1 在 手动模式下操作直接走硬件过了  V尾就会失效   APM2 或者PX4 就没有这个问题   APM1 老实点用硬件混控

ok  设置步骤

1.确保你的遥控没有设置V尾混控

2.设置RC2_REV RC4_REV 为 1 ,KFF_RDDRMIX 为 0.5

3.先设置 VTAIL_OUTPUT 为 1 ,因为在最后你可能会把这个值改为 2 3 4

4.设置FBWA飞行模式

5.把机机头抬起来观察V尾的情况

6.如果V尾两部分反向,把VTAIL_OUTPUT 改成 2   然后再试一发

7.如果V尾两部分相同,但是都是向上摆 把 RC2_REV 改为 -1

8.然后把飞机向右翻滚(不是偏航)  两片V尾应该修正 (应该出现右下角图的角度)  不是的话 把 RC4_REV 改 -1

9.换成 MANUAL 模式  调整你 遥控器 二四通道的 正反  测试下MANUAL模式下的V尾

10.最后调整KFF_RDDRMIX 的值 (不知道怎么改)  不过 0.5 适用与大多数飞机

改完以后最好在读读下面这段

吐槽一下  为什么 一发 英文原文  就出现

再编辑了一发 改了几个错误   我已经设置好了   效果看起来不错

网友:
顶!正好需要,谢谢!

网友A:
感谢楼主介绍,正准备做一个APM+死胖子呢,希望楼主飞行效果再给介绍介绍,先顶了

网友B:
请问原文是出自ardupilot.com吗?

网友C:
学习了!刚想上apm

网友:
很及时的造福贴

网友D:
楼主知道如何设置V尾之后,还能再配置一个正常的垂尾控制信号,用于转向轮?

飞控会对垂尾增稳的,直接从遥控器接收引出来的信号,在地面滑跑的时候,不能跑直线。飞控的输出,可以帮助跑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介绍,正准备做一个APM+死胖子呢,希望楼主飞行效果再给介绍介绍,先顶了

我也还没装呢   做准备工作的时候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原文是出自ardupilot.com吗?

http://plane.ardupilot.com/wiki/arduplane-setup/connecting-your-rc-gear/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知道如何设置V尾之后,还能再配置一个正常的垂尾控制信号,用于转向轮?

飞控会对垂尾增稳的,直接 ...

这倒是不知道   不过要是我的话 就直接从接收机出一路信号到导向轮  用遥控的旋钮控制地面方向

网友:
我也MARK一下

网友:
收藏,十分感谢!FPV没有方向舵是太难受了。

网友E:
楼主,我的升降输出很小,在哪改的?也是APM,V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的升降输出很小,在哪改的?也是APM,V尾

这个我也不清楚  要么你去看下原文   上面有地址      我建议直接调舵机臂的孔位和升降舵翼面的孔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不清楚  要么你去看下原文   上面有地址      我建议直接调舵机臂的孔位和升降舵翼面的孔位

我找找看,输出非常小,调节孔位都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不清楚  要么你去看下原文   上面有地址      我建议直接调舵机臂的孔位和升降舵翼面的孔位

飞机向右翻滚(不是偏航)  两片V尾应该修正
我的修正了,但是手动模式下是相反的,怎么破?楼主求解啊

网友E:
楼主大人,APM是怎么接V尾的舵机的?两个舵机分别接2跟4输出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大人,APM是怎么接V尾的舵机的?两个舵机分别接2跟4输出通道?

是的   接APM 的 二四 输出   控制相反的话 调遥控的正反向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   接APM 的 二四 输出   控制相反的话 调遥控的正反向把

哥,能发您的胖子APM配置文件来邮箱吗,136527980@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能发您的胖子APM配置文件来邮箱吗,

人已经去学校了。飞机还在家。 。。

网友F:
能不能做一个全面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做一个全面的教程?

现在做不了了   飞机在家   人在学校

网友:
静候教程出炉。。巨顶

网友F:
设置都好了,但是右翻滚的时候,只有一边翼有动作,另一个没动作,左旋转也是一样,方向是对的,但是只有一边修正另一边不动,这怎么回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置都好了,但是右翻滚的时候,只有一边翼有动作,另一个没动作,左旋转也是一样,方向是对的,但是只有一 ...

手动模式下 打方向舵呢   两个会动吗

网友:
很实用,赞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手动模式下 打方向舵呢   两个会动吗

其他都正常都对,就只有横滚的时候,只有一边尾翼改平,另一边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他都正常都对,就只有横滚的时候,只有一边尾翼改平,另一边不动

照理来说应该不会啊,不过只要舵面对  这样也能飞了

网友(2014-03-26):
登记一下,准备上APM+小胖子

网友(2014-05-29):
原来胖子是这么设置舵机的啊!!!学习了!!!

网友G:
楼主。vtail选项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vtail选项在哪里呢。?

在所有参数那个界面 有查找功能的  查找vtail就好了

网友(2014-07-07):
mark一下,正准备用APM控制死胖子。

网友H:
这帖子图片显示不了?
我看到设置说明了,APM支持V尾,非常好.

http://plane.ardupilot.com/wiki/ ... ng_up_a_VTAIL_plane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帖子图片显示不了?
我看到设置说明了,APM支持V尾,非常好.

对   就是这张图    之前有图的   估计是论坛对问题吧

网友:
也马克一下,准备装机了

网友I(2014-08-06):
APM也支持飞翼和V尾的,并且都不需要在遥控上设置混控,APM太方便了,也准备把APM装在飞翼上,下面的设置是中文的,大家可以看下!
非升降副翼EEPROM设置
用于非升降副翼类型设置(即设置ELEVON_MIXING设置为0和ELEVON_OUTPUT设置为0),你有4个参数控制伺服逆转,每个参数可以反转对应的控制通道。
这4个参数是:
RC1_REV        副翼反向        设置为-1以反向        默认为1(无反向)
RC2_REV        升降舵反转        设置为-1以反向        默认为1(无反向)
RC3_REV        油门反向        设置为-1以反向        (用于一些油动飞机)
RC4_REV        方向舵反向        设置为-1以反向        默认为1(无反向)

新式升降副翼混合模式的EEPROM设置(ELEVON_OUTPUT选项)
在ArduPlane 2.73以后的版本中新增了ELEVON_OUTPUT选项。 这使得你可以不在遥控器上设置混控而让APM完成通道1,2上的混控。 相较于ELEVON_OUTPUT而言,ELEVON_MIXING可以使你更好地操控你的飞机,因为它不会在FBWA模式下导致roll/pitch通道输入饱和。
注意如果您使用APM1并且将FLTMODE_CH设置为8,您将不能使用该参数,因为这样会导致在手动模式下失去混控(此时APM不对遥控信号做出更改,不能完成混控工作)。所以(如果您使用APM1),您只能使用之前提到的方法,即通过遥控器实现混控。 但若您使用APM2或者PX4就不用担心,并且我们推荐使用ELEVON_OUTPUT来实现混控。
ELEVON_OUTPUT选项被设计为与硬件混控实现一样的功能。 以下为设置步骤:
        将遥控器的升降副翼混控关闭
        将RC1_REV 和 RC2_REV 设为 1 , ELEVON_MIXING 设为 0
        暂时将ELEVON_OUTPUT设为1。 尽管之后可能会需要调整为2,3或4
        将APM设置为FBWA模式
        将飞机向右滚转并观察升降副翼变化
        如果两片副翼向同一方向偏转,将ELEVON_OUTPUT设置为2并重复上一步。
        如果升降副翼向不同方向偏转,但做出的反应并不能修正现在的飞行姿态偏差(左边向下,右边向上),那么,将RC1_REV设为-1。
        接下来,将飞机的头抬起。 如果舵面的反应并不能修正现在的飞行姿态偏差,那么,将RC2_REV设为-1
        现在调整到手动模式并调整遥控器上的通道1和通道2的转向直到舵面能对操作做出正确反映。
在设置上述参数后,请务必在飞行前确认飞机在各模式下反映正常!
设置V尾飞机
你可以通过调整VTAIL_OUTPUT参数开启软件混控器,设置V尾混控。 VTAIL_OUTPUT与ELEVON_OUTPUT有些类似,不过它控制信号产生在升降舵和方向舵上(通道2和4)。
注意如果您使用APM1并且将FLTMODE_CH设置为8,您将不能使用该参数,因为这样会导致在手动模式下失去混控(此时APM不对遥控信号做出更改,不能完成混控工作)。所以(如果您使用APM1),您只能通过遥控器实现混控。但若您使用APM2或者PX4就不用担心,并且我们推荐使用VTAIL_OUTPUT来实现混控。 在APM1上,请使用硬件V尾混控
VTAIL_OUTPUT选项被设计为与硬件混控实现一样的功能。 以下为设置步骤:
§                         将遥控器的V尾混控关闭
§                         将RC1_REV 和 RC2_REV 设为 1 , KFF_RDDRMIX设为 0.5
§                         暂时将VTAIL_OUTPUT设为1。 尽管之后可能会需要调整为2,3或4
§                         将APM设置为FBWA模式
§                         将飞机抬头并观察V尾变化
§                         如果两片V尾向不同方向偏转,将VTAIL_OUTPUT设置为2,并重复上一步。
§                         如果V尾向相同方向偏转,但做出的反应并不能修正现在的飞行姿态偏差(舵面都向上偏转),那么,将RC2_REV设为-1。
§                         然后将飞机向右滚转(roll)。 并观察V尾变化V尾舵面应当尝试将飞机向左偏转(以修正现在的偏差)。 如果方向错误,将RC4_REV设置为-1
§                         现在调整到手动模式并调整遥控器上的通道2和通道4的转向直到舵面能对操作做出正确反映。
§                         最后,你需要设置KFF_RDDRMIX使得方向舵手感正常。这可能需要在飞行中设置。 我们建议从0.5开始,这对大多数飞机而言适用。
在设置上述参数后,请务必在飞行前确认飞机在各模式下反映正常!

使用MIXING_GAIN调整混控比例
使用ELEVON_OUTPUT 或者VTAIL_OUTPUT选项实现混控时,你可以使用MIXING_GAIN参数来调整混控比例。
默认值为0.5,这使得在整个输入范围内,被混控的两个通道都能发挥作用。(但它不能保证输出最大杆量)也就是说,如果被混控的一通道达到了最大杆量,而另一通道保持中立,那么输出值为1750(一半杆量)。 对于某些飞机而言,这并不能使飞机体现出最好的机动性。
如果将MIXING_GAIN调整为1.0,那么在上述情况下,将输出全杆量。但是若此时另一个被混控通道也达到最大杆量,输出并不会因此增加,因为已经达到最大输出值了。合理值(900-2100微秒)之外的值将被忽略。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飞机反应不够灵敏,可以考虑增加MIXING_GAIN。

网友(2014-09-12):
这贴必有用,顶起来!

网友(2015-01-27):
引用 网友I:
APM也支持飞翼和V尾的,并且都不需要在遥控上设置混控,APM太方便了,也准备把APM装在飞翼上,下面的设置是 ...

感谢。。  我想着那英文不是很难,偷懒了

网友:
都是牛人贴。

网友:
MARK一下  下一架飞机很可能就是胖子  看中它的爬升、 载重 、 高速  能力了  说不定还能做点航测什么的

网友J:
为什么无人机中70%都是V尾结构呢,没感觉它好在哪呢,高人给解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无人机中70%都是V尾结构呢,没感觉它好在哪呢,高人给解

倒T尾是我们最常见的形式...
这种构造会有最高的结构稳定性与可靠度...
在制作与飞行调整上也比较容易判断误差以例修正...
但如果主翼与水平尾翼在同一平面上,则水平尾翼的舵面表现较易受到流经主翼气流的干扰...
所以这种飞机在设计上会尽量避免两翼设计在同一水平线上...
但机身构造的极限将会限制这个问题的修正程度。

T尾常会在高速的飞行机种上见到...
主因是水平尾翼可以触碰到飞行方向最干净的气流...
以利作出最精准的舵面动作...
有许多的竞速机,便以此设计最为好的选择...
但此设计对于机身尾部结构材料强度会更要求...而可能造成机尾重量增加的情况...
这时就需要更强度的材料与设计才能因应这样的需求...
所以一般在复合材的高速机种我们才比较容易见到样的设计...
另外这种飞机在低速转弯时,容易因流经主翼的紊乱气流...
而造成水平尾翼的失速或丧失舵面效应...
经典的带弯滑降失速就是这样来的...

V尾似乎拥有了上两种翼形大部分的优点...
但却需要精准度的支持...
制作上的偏差虽可以经过调整而在飞行结果上隐匿...
但却可能因调整的错误,而在高低速时有不同的癖性...
或者可以这样说...
V尾在不精确的飞行下,可以拥有另两种尾翼的优点...
但在特殊的高要求的飞行中,更需要绝对的制作精准度与调机子的正确观念与方法...
然而,也唯有V尾才能应付这样的苛刻需求...
例如F3F的飞行...
同时需要飞行速度、航线精准、结构强度与舵面失速的需求时...
V尾便脱颖而出了。

网上找的  感觉有点道理

网友(2015-03-12):
学习中,看了好费劲。

网友K:
APM有自动返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APM有自动返航吗?

必须有啊

网友:
我擦,我怎不知道。我在考虑F2还是APM

网友:
这,是一个标准的技术贴
我也很想弄一个V型尾翼或者是倒V型尾翼玩玩。。。。。。。。。。